求助:如何调整固定翼飞机

楼主(2013-02-21):
各位大侠!新手求助:飞机起飞后调整到平头后,一松开遥控器杆后,飞机就一直抬头往上飞,得不停地让它低头往下,所以飞机一会儿往下冲一会儿往上冲的,请教给位大侠得如何来调整飞机呢!谢谢赐教!

网友:
先检查你的飞机重心,如果重心正确,请往前推点升降舵微调。

网友:
重心不對   頭輕了

网友:
重心不对,重心在翼弦1/3左右。

网友:
可能是机头轻了,我T45就是

网友:
调整重心,检查各舵面是不是在水平

网友:
4楼正确

网友A:
gilldeng兄:

有下列可能:
(1)  重心太后了,在主翼前弦1/3处用左右手指托起飞机,可平衡而机头微重点就行。
(2)  升降舵连杆炸机后松脱离位了,检查并调整。
(3)  平尾未做好静态平衡,拉高了,调连杆。
(4)  电机拉力线未调好,加油抬头,试微调电机向下及向右2度。

陈伯

网友:
楼上有道理!

网友B:
又如何去找重心呢????

网友:
1/3重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如何去找重心呢????

对头,在主翼前弦1/3处用左右手指托起全装备飞机,
移动电池调重心,飞机前后平衡而机头微重点就行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头,在主翼前弦1/3处用左右手指托起全装备飞机,
移动电池调重心,飞机可前后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illdeng兄:

有下列可能:

   也学习了。请问如何确定及调整“拉力线”这对我们新手很必要。望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学习了。请问如何确定及调整“拉力线”这对我们新手很必要。望教。

菜鸟兄:

小弟个人的"拉力线"调整方法:

(1)  基本上是用垫片加在电机座和机头防火板之间把电机轴调整方向至
       向下2度向右2度。

(2)  很多原厂飞机在防火板上或者在电机座上已经预设了拉力线,除非
       用家自己改了用非指定的电池、电机或桨,才须要另调拉力线。

(3)  调好飞机重心和目测各翼面(舵面)已平衡后,让飞机逆风慢慢加速
       起跑。够速后微拉升降舵让飞机以低仰角慢慢爬升。

(4)  这时留意飞机偏飞的方向,先用控杆调整。待升至50米以上后拐弯
       以慢速平飞直飞,这时调控上微调使飞机在双手离开控杆后仍能
       在数秒内维持平直方向。

(5)  现试把油门推高,这时注意并记著飞机的反应:

        (a) 如飞机抬头向上,这是拉力线向下的角度不足;如飞机头下沉,
             这是拉力线向下的角度太多。下地后调拉力线的上下角度。

        (b) 如飞机偏左,这是拉力线向右的角度不足;如飞机偏右,这是
             拉力线向右的角度过多。下地后调拉力线的左右角度。

(6)  小心把飞机下降后,凭记忆渐次加减垫片来调整后再升空测试。
       随桨附送的胶垫片或会合用好用。

(7)  问题是新手可能在起飞时已经秒炸,如果能找到老鸟代调好飞机的
       重心、舵面平衡和拉力线才交新手首飞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

祝大家新春爽飞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兄:

小弟个人的"拉力线"调整方法:

再谢!又得一精良教材。已收录。想细问:拉力线的概念或定义是什么,是电机轴中线与飞机轴线的三维加角吗?另外我确准备在北京联系老模,现场学习去。

网友:
新手入魔  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