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K2和HDMI V2上身,呵呵

楼主(2013-02-21):
两个都换掉,再也不会低温问题了吧,呵呵。另外终于有了黑匣子,期待早日支持ACEONE

楼主:
无锡最近零度左右,回传画面OK,报警功能很实用,不过最好回传的电压能显示单片电芯平均的,3.6,3.7这样的比较好理解,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锡最近零度左右,回传画面OK,报警功能很实用,不过最好回传的电压能显示单片电芯平均的,3.6,3.7这样的比 ...

好的,谢谢提醒,下次升级时改进。

网友:
米人啊,羡慕啊

网友:
osd 集成电显功能  真的显示单片很重要 如果一片电芯出现问题能及时发现 总电压只最好也能一直显示!!有了这个功能因为电池原因出现事故的几率会大大减小

网友A:
LZ HDMI V2是什么意思呢,是哪个部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HDMI V2是什么意思呢,是哪个部件呢

应该是z15的升级板

网友:
IMU为什么要这样装呢?S800中心板不是有专门的位置吗?

楼主:
本来觉得震动会小点,但是实际效果没差别,后来也不高兴改回来了,就一直这样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