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WKM电压报警 无法正常侦测电池电压 显示错误

楼主(2013-02-21):
我的WKM 上电后在调参软件里面“电压保护”页面设置的时候 检测的电压始终和当前正常电压不符 相差甚大~!
比如4S
电池
满电状态下为 16.8V左右 它却显示19.1V
6S电池满电状态下为 25.1V左右 它却显示28.1V—29.5V
郁闷了~! 除此之外 一切正常 ~! 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朋友么 出来说下 谢谢~!
补充下:校准也无法进行,校准后点击“确定”参数自动又调回错误显示电压

楼主:
严重影响IOSD的升级装配~!

网友A:
在电压这个页面下有校准功能。。。。如果调参软件显示的当前电压与您使用电压计测得的电池电压不同,您需要进行电压校准。

网友B:
线损 电压 你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