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选择DFC好还是FBL好。

楼主(2013-02-21):
最近打算上无副翼在选择旋翼头的时候犯了难,到底FBL好还是DFC好,DFC用的人能多点不过听说炸鸡损失大,FBL多了个相位器。实在不知道到底该选哪个了。希望老鸟给点意见。另外这两款旋翼头的主轴和有副翼PRO的主轴通用么。

网友:
450用DFC爽

网友:
FBL主轴和SPORT通用,DFC专用主轴,
具体选哪个自己决定吧,好像说飞越的DFC比较耐炸

网友:
我想知道,不炸,哪个好,就是正常磨损对精度影响小。
那位高手知道,请教了,谢谢。

网友:
FBL  DFC 不好 舵机杀手 如果你是高手不炸机 就DFC

网友:
dfc 先不說亞拓的問題, 對3軸要求就是高, 以3gx 來說真的有點不穩. 其他沒試過.可能vbar 及bx 會好一點
第二, 以亞拓的dfc用料及設計問題,  因球頭飛行中斷裂或dfc連桿出事而炸個慘不忍睹的, 太多太多.

网友:
练习机就FBL吧!我的450就是fbl,500dfc!技术不好飞起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你发现没goblin新机子都改成fbl的,不用dfc的了 x7也开始出改装fbl的配件,个人使用过dfc,现在都会归fbl,看着就安全

网友:
你想听狠狠的暴力就第一个。温柔暴力那就第2

楼主:
貌似大家都看好FBL呢··

网友:
我喜欢FBL

网友:
亚拓 DFC 爆球头 成年往事了  现在450 新的DFC 链接螺丝 单边加粗 炸鸡 只坏球头扣 很好用 。。。

网友:
FBL的飘过~!曾经买过DFC套件 最终没上低价处理了~!看来我是对了~!

网友:
炸了肯定要有部位烂掉来承受冲力,炸不烂的旋翼头造就扫齿的舵幾,所以关键是哪种炸了好处理

网友(2013-04-01):
亚拓不出FBL套件了,副厂不知质量如何,请教应如何选择FBL套件。

网友:
我上的FBL,字数.

网友:
DFC= direct from compass 中文字数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 DFC 比较好飞 我用的是飞越的 DFC  听说炸鸡然后炸掉球头扣 而不损坏舵机

还有上面桨夹和连杆连接处的长轴套螺丝容易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