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天七出状况了,求解

楼主(2013-02-21):
全新的天七,配了4400MHA的
电池
因为这个电池插口跟我的
充电器
不配,所以没能用起,我是用的4节镍氢电池,充满电电压5.2V
用了大概三回之后出现一次开机电源亮,液晶屏不亮,反复开关机之后又好了。
今天上午练了一下
模拟器
,下午一开又出现这种电源亮液晶屏不亮的问题了
我想知道这个是控的问题吗?

网友A:
天地飞的电源开关普遍质量一般的差

网友B:
准备入手田七 看看情况

网友C:
屏幕毛病吧

网友D:
我的还没发现这样过

网友E:
马上联系天地飞吧,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F:
全新的为啥不保修
在这里瞎嚷嚷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电源开关普遍质量一般的差
我的天七早改别的开关了

网友H:
准备入手天7先看看

网友I:
质量问题。。。。。

网友J:
怎么还没有答 案,等待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