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DFC用600大桨

楼主(2013-02-21):
今天去试飞550DFC改用600大桨,大桨用为SAB600桨试飞,
电池
用原厂5200mA电。力量没问题,很爽,就是螺距12度感觉偏大,要减小一些,试自己感觉调整吧。电量520大桨4分半钟下来3.78,600桨4分钟下来,3.70V。明天调小距离再试。

网友A:
不错,尾桨换了没有?

网友B:
能不能把电机齿降低一个齿,这样可以降低转速,增加扭矩

网友C:
可以换亚拓的550 13T不锈钢马达齿试试

网友D:
明天等你试,,,,,,,,,

楼主:
600尾管,原装配的600尾管呀

楼主:
可降齿,不可加齿哦

网友E:
坐等效果。

网友F:
同问,尾旋翼换了什么规格的??

网友G:
尾桨是95mm的吗?

网友H:
500用600的会如何,螺距调小些,估计悬头吃不消

楼主:
尾桨没换,没问题,旋翼头本来就是600的,也没同题,螺距12度主要感觉太灵了点,做侧摆多给一点机子就飘了,因为SAB600比原装600桨还要宽1mm,所以螺距要降低点。待试好再谈谈想法了

网友:
定速设定多少哦?

网友I:
我也是550e 换550的大桨,按以前520大桨的设定起飞,明显感到悬停转速低,推油时尾巴会向左转,于是降低螺距,提高转速,尾巴不摆了。ok,确实浮力很大。

网友H:
哈哈,我想这么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