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玉兔无征兆炸鸡了,有视频求鉴定

楼主(2013-02-21):
刚刚在兔子空翻炸鸡了
仅留下一段视频
还好损失不大,仅损了2个仿APC反桨但是很不爽啊,毕竟以后是要挂相机的,问题不查出来不敢放心上天啊

本来是想拍来给大家看看我这飞机该咋调参数的,结果成遗照了
貌似看视频摔机前小幅震荡了几下,然后空翻

场地条件
电厂生活区
微风
轻微毛毛雨

自我分析如下
1.机械故障
但是我的兔子已经保持了4个月无炸记录,唯一一次险炸是因为电调故障,已更换,之后挂相机等各种已有2月有余
2.电磁环境复杂
电厂生活区,2000米内有高压线
3.进水故障
轻微的毛毛雨,有可能导致陀螺仪或者加速度计因水输出错误信息导致炸鸡

各位怎么觉得

网友A:
斯嘛情况LZ那里淫

网友B:
没开3d 模式吧? 一键翻吗?

网友:
估计一侧电机接触不良。电机停机。楼下补充。

网友:
……好吓人……  什么情况……

网友:
动作真快啊

网友:
看着感觉像是机械故障,好像是一侧电极突然出现故障,再就是电调。不像是干扰。

网友:
米见过的情况哎~~我说说我的看法,首先,LZ的兔子有4个月的无炸记录,那肯定了一点,GPS、飞控板等的什么肯定没有固件或者其他问题。其次,电磁环境复杂,我觉得也不算吧,电厂周围,2000M内的高压线影响是没有这么大的。所以,我觉得第三点的因素比较大。

网友:
我的兔子也有这个毛病,可能天气引向,在晚上飞没事在中午就会出现但不是每次。

网友:
应该是下雨吧,我的四轴掉雪上老翻跟头

网友:
哦!什么情况?

网友:
感觉像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斯嘛情况LZ那里淫

柳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开3d 模式吧? 一键翻吗?

我都挂云台了,哪有心思搞3D
一键翻早在入冬的时候就关掉了
后面上了云台就更不开了
而且一键翻只有横滚翻和俯仰翻
我这次明显是沿一个机臂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挂云台了,哪有心思搞3D
一键翻早在入冬的时候就关掉了
后面上了云台就更不开了

宜州的飘过

网友C:
作为玉兔的一个资深用户,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这样炸玉兔的,也有3次.单臂失去动力, 螺旋炸.

两次是两台用香蕉头的四轴, 其中一台还是飞了半年,过百起落从没有炸过的机.全部直接焊死后,这

两机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炸.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只要用香蕉头的四轴,必然有天死在香蕉头上.

另一台机就是我雨中飞的那台四轴,你可以搜索一下我雨中狂飞四轴那贴.后来有几次下雨也出去飞了.

不过罩着飞控的袋子因为橡皮没好, 结果在高速爬升的时候高速螺旋,因为还在加油门,落地下来

擦干净水,以后飞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玉兔的一个资深用户,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这样炸玉兔的,也有3次.单臂失去动力, 螺旋炸.

两次是两台用香 ...

我的就是直接焊上去的
看来有必要检查焊点的牢固程度了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直接焊上去的
看来有必要检查焊点的牢固程度了
感谢分享经验

如果你焊死的,那就是毛毛雨了.

我飞炸那天,也是很小雨,自持曾经暴雨中飞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在意,就是胶布掀起了一角, 有水到了飞控,也是这样螺旋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宜州的飘过

宜山的兄弟威猛的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玉兔的一个资深用户,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这样炸玉兔的,也有3次.单臂失去动力, 螺旋炸.

两次是两台用香 ...

香蕉头这么不靠谱吗,那是直接把电机和电调焊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