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MCPX油门推过半后随便收油就自动熄火闪蓝灯

楼主(2013-02-21):
我是用T8FG+ORIGIN胶版的高频头,飞了一天很正常,第二天飞了几个电再换
电池
后就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油门推不过一半就不会闪蓝灯,把油门曲线全部点都没超级50%,反正摇杆推过一半再收点油门就是这样!不超过一半就没事,MCPX灯闪全部舵可以动,很正常,就是
电机
不转,不知怎么解?求大哥们帮帮忙解决,在线等

网友A:
有点复杂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池接头,有时候因为电机转速加快导致功耗增大,就是电流增大,这样的话电池接头不好容易导致断电重启。我就遇到过跟你相似的问题。

网友C:
楼上正解,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的是插头的插针被顶的向后移了,只剩一丁点与电池的触片碰着,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你们,真的是接触不良,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