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装浆后怪相

楼主(2013-02-21):
之前因为只有在怠速1220时稳定 无法低空飞行 后经调整pid设置怠速1050后 四电机输出稳定 但是装上浆以后拿在手上加油门  四轴上下左右抖动很大 电脑上显示的四个电机输出也再疯狂上下乱窜~~不知道咋的了~~

网友A:
把增稳模式关了,我的关了就正常,打开就你那样

网友B:
浆震动,浆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增稳模式关了,我的关了就正常,打开就你那样

兄弟 你四轴是什么规格的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震动,浆做平衡。

我来试试  之前起码在1220上可以  炸浆换上新浆以后1220上也不稳了~

网友:
把所有PID参数置0,解锁推油门,四个电机应该一样转速。

网友C:
然后再慢慢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再慢慢调PID。

此招甚好 起码我现在能四个同时起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四轴是什么规格的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能按你的数据调试了~~刚才我按楼下说的所有调0慢慢调现在有点效果了~~看来mwc还是比较折磨人的  话说当年以为mwc用默认就能飞起来的 没想到折腾一个寒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能按你的数据调试了~~刚才我按楼下说的所有调0慢慢调现在有点效果了~~看来mwc还是比较折磨人的 ...

我都快折腾半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来试试  之前起码在1220上可以  炸浆换上新浆以后1220上也不稳了~

侧目子弹头有没有晃动,电机轴有没有摆动,把机架放在地上用手把它按住,解锁油门慢慢推上去,看看有没有出现震动,有的话说明浆不平衡。

网友:
震动是关键,MWC就是这个麻烦,估计是要从新慢慢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