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天线问题,只有10米了,求助

楼主(2013-02-21):
无限94111大脚车原配低端的那个没有屏幕的富斯2.4G遥控那款,蓝色方向轮子的。
接收机的天线断过,我看帖子说2.4G同轴电缆天线的线芯留出4分之1波长的距离即3.17cm。我尽量把焊工弄到最好,比上次好点,但是不明显,也就强2米吧。还是10米左右失控
觉得接收机焊的没问题了啊,那是我留出的距离不够吗

还有,发射机的天线是露出1cm左右的塑料小头的,可以转动,是不是总转,转的发射机天线也了????????????????????????????
发射机天线是什么结构啊?拆了看不到,就被塑料头掩盖了。
如果也是露出线芯,那发射天线也是露出3.17cm?还是什么结构?

楼主:
刚才淘宝查了就是GT2那款老款的

网友:
接收的问题,你没焊好

网友:
没有天线的详图,不太好说啊!
你那天线是不是带屏蔽层的呢?
天线的长度虽说没错,那是不是已去掉屏蔽层的长度呢?

网友:
不懂 楼下帮忙。。。

网友:
同是富斯,天线断过再焊,不行,更换接收问题解决

楼主:
我露的是中间的线芯,3.17cm啊。
啊啊?换接受还不如升级全套遥控了。哎。。。。一根线那么大差距为啥。

楼主:
论坛快完了,没有交流的作用了,只有各种炫富
                               /\
                              |e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网友:
如果有多的接收,可对比实验

网友:
天线有2层,外层是屏蔽里面是信号
天线是用卡扣固定在接收机还是焊接的,焊接就要确定焊接没有问题,因为屏蔽层和信号是分开焊接的
其实天线挂了最好换,并且换原厂或者说返修,天线的学问很大,有兴趣可以找专业人员或者说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