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过Gen7...?...请教Firmware是如何烧的?

楼主(2013-02-21):
有人玩过Gen7...?...请教Firmware是如何烧的?
想改cnc做3D打印,看了几个软件...不明(鹰文不过关)...为有这个电路还能看懂一点,手上也有M128&2560不知能不能换用,,,但Bootloader上传,固件下 载什么的不懂啊
...又见不到有hex之类的固件文件!!!...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官网原文:
http://www.reprap.org/wiki/Gen7_Board_1.4.1/zh_cn#Bootloader

楼主:
这个板要配那款软件用?.......是不是可以配不同的3D打印软件?

楼主:
没有人知!没有人感兴趣?...晕!

网友A:
你可以到reprap网站搜索List of Firmware,在那个页面里会有详细介绍,选择链接下 载。
(本来这里准备贴网址的,不知为啥不让我发表,只能你自己去在reprap里搜了)
我个人倾向于repeiter,那个打印速度快(如果用gen7的话),如果你想用arduino的1280或2560板的话,建议你用ramp主板,或者makerbot的gen4主板配sailfish的firmware。
不过以上的下 载都是要在arduino里进行的。

网友B:
bootloader下 载用USBASP/USBISP,网上有卖,就象一个U盘,很便宜的,使用方法就要学一下了,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

网友A:
仔细看看arduino就可以了,如果用ramps板配arduino mega1280或2560就不需要烧bootloader

网友C:
可以直接用那个USB_CNC板子。
用MACH3也一样。
用 ReplicatorG 转出的G代码驱动。
我的机器已经造成。热挤出型的已经被我淘汰了。直接上的光固化成型的。
正在整理,准备发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