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MX改12S问题

楼主(2013-02-21):
500 电机是亚拓500MX,6S对电池要求比较高,2600 35C连续暴力掉转比较大,好像3300电池也一样掉转,

用亚拓500MX 6极9槽,自己改装绕线,

原装0.35mm 9股绕6圈 1600KV

我现在是用0.33mm 5股线绕12圈,800KV,是原装截面积一半,电池是1400 6S 25C两块串联,70A高压电调,试飞没力,掉转比6S还大,不能连续做动作

还有一个0.8mm线 单股绕12圈也是一样没力,空转电流4A左右,温度也很低

现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12S比6S扭力还小,用放电更加大的电池也是一样问题,连续动作就没力了,转速下降很大

不能像450上面 3S改6S这样吗,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下这个问题

网友A:
电机体质问题 ?? 退磁扭力不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体质问题 ?? 退磁扭力不足 ??

电机不存在退磁问题,两个500MX 没改12S前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不存在退磁问题,两个500MX 没改12S前都是正常的

这个估计只剩下机身参数设置和电子设备配置那些因数了吧(没玩过直机,胡乱猜的~~~)

网友B:
KV800空载电流4A是不正常的,KV1600的时候空载电流都没有4A吧!!按道理说空载电流会减小一半左右。应该并不是说每款电机都适合这样改吧,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800空载电流4A是不正常的,KV1600的时候空载电流都没有4A吧!!按道理说空载电流会减小一半左右。应该并不 ...

我是用电流表测试原装1600KV空转满油门是8A   绕800KV后是4A应该是正常了 电流减少一半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可惜我看不明。。。。。帮顶

网友:
这个不怨你没改好,而是没办法改好。
因为要用12S 的话,磁极数得改成14极,
因为在12S 下。12槽8极,效率是非常低的!

网友(2013-06-16):
电机的扭力和电流大小有关,转速和电压有关。按你现在这种绕法,造成电阻率增加两倍也让电流下降的很厉害,自然电机无力。虽然转速上去了,但是一有负载马上掉转速。这样自然觉得电机

网友:
这样自然觉得电机力气不够,容易掉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