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水冷主轴出水,水流大吗?

楼主(2013-02-21):
大家水冷主轴出水,水流大吗?

我感觉我的这个水流不怎么大,好像是 潺潺细流!

网友A:
结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石了吧

不会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有参数吧。我没有用过但是看那算子很细,水的流速、流量应该没有多大。你所说的潺潺细流应该可以的。进出水温差一般来说是5度

网友C:
我的不大跟你说的差不多,但没关系我连续使用过12小时主轴温度也不高。

网友:
我的也是,不太大,买来就这样

网友:
试试我的新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大跟你说的差不多,但没关系我连续使用过12小时主轴温度也不高。

我昨天 发完贴 拆下来 用高压水枪 打了一下 没什么变化。用嘴吹了吹 感觉也没堵,估计可能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有参数吧。我没有用过但是看那算子很细,水的流速、流量应该没有多大。你所说的潺潺细流应该可以的 ...

我拿嘴吹了吹 感觉没赌,可能就这样。

网友:
如果堵了,电机有可能早就坏了。
看一下温差,如果温差在5度左右,那就没问题。

网友:
如果用的自来水,几乎肯定是堵了

网友:
是不是泵不够大?或者用去水垢的药粉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