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悟空多轴飞控的闪灯是什么一回事?

楼主(2013-02-21):
好怪,一下绿灯,一下蓝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重新做了指南针校准,也升级到最新的5.2版本,但飞行一切正常,怕出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LED  灯坏了,你还有其他 LED灯吗?你上电时Led检测有红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灯坏了,你还有其他 LED灯吗?你上电时Led检测有红灯吗??

有红灯的,这个灯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还好吧,这个我上次也烧了一个,后来 飞时只闪绿灯  蓝灯,当时吓死了,INU掉了 就会闪绿灯   失控 闪蓝灯,但他是一起闪的,飞还是正常的,但是 后来换个灯就好了,那个 灯 是配出来那么多颜色的。

网友:
你要还有就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同问!GPS模式下我的也是一下绿灯一下蓝灯的,但是灯确实没有坏,因为红灯、黄灯,紫灯都有,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有出現這個古怪燈號...!!

网友:
等待专业人士回答!

网友:
首先确定下LED各颜色都是存在的。
我们测试中目前没有发现,如果可能的话,是否方便提供个间断视频呢。

网友:
使用着感觉这LED的颜色不正,有的时候分都不出是什么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