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通大玩具:双马9101向前飞解决方式求解

楼主(2013-02-21):
前几天买的双马9101,飞了几天还行,挺稳,但向前非常不灵活,有点风就不管了,我想试一试在机头部位加一些重物,让飞机运行后自动向前飞,以达到高速度效果,这种方法能 行吗?

网友:
楼主实在是想好好玩的话还是飞模型吧......玩具什么的毕竟不太专业

网友:
压头的话,到时候连前后都不好控制

网友:
玩具是玩具,模型是模型   不一样的

楼主:
我有模型,我只想问这种方法管不管。

网友:

还是让我来回答你吧:本人就是从三通双桨飞过来的!在我眼里,世间万物,没有绝对的什么高与低,贵与贱,只有其运行规律(不解释,尽在道德经中),也自有其中乐趣!对于三通双桨,它的前进方式是通过尾桨产生的外力硬抬,从而产生倾斜,从而前进.这一点和时下热门的四轴完全一致(有谁鄙视过四轴吗)!四轴能顶风前进,三通为什么不能?原因只有一个:三通的尾桨太小,尾电机太小,尾力太小!因为三通的设计就是为了飞慢,就是为了初学者,为了菜鸟的!说到这里,问题自解:三通要想飞快,必须换大尾电机,换大尺寸大升力系数的薄弓翼型尾桨(可用单桨机的尾桨).这样一来,尾部变重,你就得将电池前移,配平飞机.本人于三年前就是这么搞的,我那架司马S030飞出了不亚于双桨四通拉玛的效果.航模期刊2009年末广告中的那几款三通劲驰鹰,更是声称能抗八米每秒的风.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可能,你试试吧.

网友:
我也是从三通双桨机来的。LZ可试试这简单方法:

用热风机(电风筒)把尾桨经微加热后,用手扭尾桨加大螺距。
这样推拉力都会加大,而飞机向前和向后的速度也会加快。
缺点是尾电机耗电多了,直机於电弱时会掉高度。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