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岱的F9F 2 怎么样

楼主(2013-02-21):
有人飞过此机吗,看到有卖家搞特价,4S 2600的电池能玩吗

网友:
说是超难飞,4S不能用,3S的。64MM涵道

网友A:
看到樓上的回覆,真覺得在論壇上的說法聽聽就好!!當然包括我說的也是
藍岱的F9F-2 是70MM涵道,絕不是樓上所言3S的 64MM涵道
好不好飛看個人,記得我買的第一台藍岱機子是T-45,活不到一個月,第二台是F-16,首航就失速墬毀,那時我從不覺得藍岱的機子不好飛,而是一直上網找藍岱機子的飛行視頻,別人飛得那麼好,問題一定在自己!
我想很多的模友連損兩台大概也就放棄該品牌,可是我又接著買了F9F-8,這台機子飛行近150趟,至今仍安好,這之後我也進了F9F-2, MIG-17, F-16I ,這些我都能駕馭自如了!
F9F-2我用的是6S的電池飛的,我想您用選4S 2600應該也沒問題,藍岱的機子重些,不過這台算是藍岱機子裡浮力最好的,總之像真機就是要玩得像真,起飛跟降落都帶點速度,別人越是說不好飛,學會了習慣了就是技術上的進步

网友:
Terry581117说的没错。各种机型的飞行感受都不一样。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机型在不同的模友手里调试,结果也不一样。再配置不同的动力差别就更大

楼主:
谢谢老鸟们,超喜欢这款机子的红白涂装,但是EPS的对于这款机子有影响吗?还有这机子自带的金属涵道还马马虎虎么?自带的是舵机收放金属起落架有必要换成电子收放起落架价格好贵要300多米?手上大部分是4S2600的电池,飞这款机子要配重么?原厂建议3300的

网友:
老李啊,这个机子有64的有70的,如果是舵机收放,我了个去……你懂的。

网友B(2014-04-08):
引用 网友A:
看到樓上的回覆,真覺得在論壇上的說法聽聽就好!!當然包括我說的也是
藍岱的F9F-2 是70MM涵道,絕不 ...

请教,蓝带F9F-2,附件包里送的舵脚是直插式的,没有螺丝。这结实吗?你有没有换成上螺丝的舵脚?

另外我看升降舵好窄的一条。实飞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蓝带F9F-2,附件包里送的舵脚是直插式的,没有螺丝。这结实吗?你有没有换成上螺丝的舵脚?

另外 ...

我是用原廠的舵角,若你想換成上螺絲的,那当然更保險一些
說也很巧这机子我閒置了一年多,剛好这次放假三天都拿出去玩,挺不錯的
藍岱F9F-2的升降舵片沒有問題,若是藍岱F9F-8的話,升降舵片比-2還要小的多,要做loop得拉高一點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原廠的舵角,若你想換成上螺絲的,那当然更保險一些
說也很巧这机子我閒置了一年多,剛好这 ...

再请教下:

1.原配的起落架是舵机收放的,你是怎么处理的。如果用舵机收放。还需要再配3个180度舵机是吧,我想改成蜗杆收放可行吗?
2.机身上预留的升降和转向舵机孔,我用银燕12G金属舵机放进去好大,貌似是17g舵机的大小。你用的多大型号舵机,升级和转向?
3.我配的是蓝带70金属 6S涵道。看论坛别人用的这款涵道用4000的电池飞,我买的6S 2500电池不知道能否压住重心。请问你是什么样的配置和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下:

1.原配的起落架是舵机收放的,你是怎么处理的。如果用舵机收放。还需要再配3个180度舵机是 ...

1.我买的是电子收放腳的版本,买來的時候都已经裝好了的
2.所有舵机(包括升降跟转向)我裝的都是銀燕金属12克的
3.我用的也是藍岱70/10  6S函道,当時剛裝好是用6S 2200mah (兩個3s串連),後來改成6S 4000mah,你用6S 2500沒问題啊,反而更簡單,若是用到4000mah的電池,那還需要自己黏著木板塊当電池座,你用2500mah不需要的.
另外你可以去看我f9f-2首航的帖子,建議你特別注意一下重心位置,当時我拿到的說明書廠商標示的重心在75mm,那是錯的,听說他們後來有改了,我不知你拿到的是標示多少?建議你最佳重心是65mm( 65-70mm都可,但首航還是抓65mm比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买的是电子收放腳的版本,买來的時候都已经裝好了的
2.所有舵机(包括升降跟转向)我裝的都是銀燕金属1 ...

感谢指导,我是担心6S  2500电池压不住重心,6S 2500重量435g

网友C:
的确如此;一知半解的发表一通,后人跟着遭殃;
La n der的F9F 2 也有2个种:EPS和S-EPO;
飞机做工不错,起落架为金属避震,舵机收放;
前起落架与机头下半部分的粘接需要加强,否者降落容易趴窝;
涵道安装为68mm,如果要安装70的,需要自己打磨一下机体内部;
该飞机安装稍有挑战,主要由7大部分组成,机身上半部分、机头下半部分、机翼、涵道盖、机尾下半部分,还有就是平尾和垂尾;
本人选用的是JP 70全金属涵道,80A动力;6S 2600和4S 2600皆可爽飞;6S气流声不错;
飞机颜色(红黄蓝)空中辨识清楚,姿态优美;降落需少许带点油门;无需襟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如此;一知半解的发表一通,后人跟着遭殃;
La n der的F9F 2 也有2个种:EPS和S-EPO;
飞机做工不错 ...

看来6S 2500能压住重心了。请问你的6S2600电池重量多少g

网友C:
400g左右,重心问题在于你的涵道是啥配置,普通涵道、金属涵道还是内转子涵道,分量差很多,重心靠前好

网友:
跟楼上各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g左右,重心问题在于你的涵道是啥配置,普通涵道、金属涵道还是内转子涵道,分量差很多,重心靠前好

因为我上的是蓝带10叶  70金属涵道,比较重。不知道花牌6S  2500电池(435g)能否压住重心,因为是新电池,不行就赶紧换成6S4200的
貌似你用的JP 70金属涵道和蓝带70金属重量差不多啊、估计还会重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如此;一知半解的发表一通,后人跟着遭殃;
La n der的F9F 2 也有2个种:EPS和S-EPO;
飞机做工不错 ...

La n der 的F9F-2 是有兩种,但好像不是您說的EPS跟 S-EPO喔???
我的認知是有S-EPO 跟 PC蒙皮 这兩种 ,沒有您说的EPS吧?

网友:
EPS有,TB上有卖,还带la n der的一个金属涵道,价格不贵,估计是很一般的涵道;
JP 70的全金属涵道应该比La n der的金属涵道略轻,La n der的金属涵道一般是内转子的,JP的是外转子的。

把电池放在可以放的最前面,应该没有问题,另外3S 2200*2 串联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的确如此;一知半解的发表一通,后人跟着遭殃;
La n der的F9F 2 也有2个种:EPS和S-EPO;
飞机做工不错 ...

再请教下中将同志,舵机收放用普通12g银燕金属舵机可以吗?有什么特殊要求?我用12g银燕金属舵机实验了下,起落架只能收回来一半,不能完全收完。郁闷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下中将同志,舵机收放用普通12g银燕金属舵机可以吗?有什么特殊要求?我用12g银燕金属舵机实验了下 ...

应该是选用的是银燕MD舵机吧,完全没问题,可以用长舵机臂,或者调节控中的舵机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选用的是银燕MD舵机吧,完全没问题,可以用长舵机臂,或者调节控中的舵机行程。

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