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zibi OSD

楼主(2013-02-21):
穷人的OSD,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A:
remzibi上面按钮 按一下 切换视频制式;或者刷固件时改好。
摄像头和remzibi和显示器都要同一种制式。
现在的显示器基本上是自适应的。

网友B:
显示器是自适应,不过摄像头和OSD要设置统一!

楼主:
OSD有两种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