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T8FG和亚拓3GX等调试问题,请老模友指导一下

楼主(2013-02-21):
新人 最近新买了亚拓450DFC 3GX陀螺仪 T8FG控 今天装了一下 谁知一试机 扫了尾前传动齿轮 多了不说了折腾一段时间了..列出以下3个问题请老手们指导学习.

问题1: 这东西什么情况下扫齿情况不明!之前试过都没这问题!

问题2: 图中右下画红圈那里到100%油门 可是摇杆还有一格才到顶   这个正常吗!你们T8FG是这样吗! 难道还有100%以上?

问题3:调试循环螺距不管是升降 还是副翼 最高最低点都不一样 就像图中的最高10 最低8  而且开始左是12 右是15的很大 结果过了一会插上电准备调 又左边是7.6 右边是8了! 请老手们讲解下 怎么调试 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我只能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遥控器上的硬件有时候对不准没关系,你只要打开舵机检测菜单看看输出是不是满格就可以了!

网友B:
1、炸鸡扫那个地方是很有可能的,但你如果没有炸鸡就扫,我就说不好了
2、控上的刻度线只是个参考,不必在意,关键是让3GX认油门行程的时候操作好就没问题的
3、很难讲问题出在哪里,建议把3GX的设置从头认真来一遍,尤其是油门中点时的设置要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遥控器上的硬件有时候对不准没关系,你只要打开舵机检测菜单看看输出是不是满格就 ...

恩,听模友说了.有个菜单可以校准摇杆. 这个问题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炸鸡扫那个地方是很有可能的,但你如果没有炸鸡就扫,我就说不好了
2、控上的刻度线只是个参考,不必在 ...

谢谢,这个不像JR 有个显示数字到50就是中点,只能看克度~等换了齿轮从新好好校准一遍

网友:
循环必须8度

网友:
这个真的有数字显示舵量百分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不像JR 有个显示数字到50就是中点,只能看克度~等换了齿轮从新好好校准一遍

不会啊,T8有个舵机监测见面可以看到所有通道的实际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T8有个舵机监测见面可以看到所有通道的实际位置的

不好意思 才买来的控 学习了

网友:
新手长知识了!

网友:
好好看说明书

网友:
亚托的这台机器的前伞齿极易扫齿。
8fg,点两下sys,进入系统菜单,选择H/W SET,进入后选择calibration(校准),进入后选择J3-J4。确定-把杆放在中立点-按住RTN一秒-把杆移动到光标提示位置,分别是右下和左上。左手的杆校准完成。
第三个问题无法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