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美嘉欣F45的朋友进来解释下

楼主(2013-02-22):
美嘉欣F45原
电机
用2200毫安7.4V 30C的
电池
可以吗??那升级了的电机可以吗?就是TAOBAO里185元的那种,谁知道啊??

网友A:
奸商、垃圾

楼主:
那种升级件不好吗???

网友B:
电压对,能装进飞机去理论上就可以用。电池C数越大放电能力越强,动力就越好。

楼主:
那会不会对电调有影响呢??我怕电池C数大了不好

网友C:
F45是个失败的产品:太重!

楼主:
问题是这个电池可以用吗??

网友D:
我用的是2200的,25C,55元。需要改下电池仓

网友E:
上无刷电机,着电池能悬停15分钟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会不会对电调有影响呢??我怕电池C数大了不好
本来是C数越大越好,但电流放电能力越大,飞行约猛,电机自然更叫苦……
上面仁兄提到了,F45本来就超重……你再弄这么重的电池……
要用更大C数的电池,最好用小容量的,更轻的……
用肯定是可以用,但是强烈不建议,另外价格185?都赶上450的3s电池了……
我用的30多的……足以……

网友G:
我也想升给啊.

网友H(2013-04-11):
不推荐 自重问题 放电系数 都会影响 说不定 放电一下子太大。。瞬间主板给冒烟了 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