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克斯的这种十字盘该怎么拆啊

楼主(2013-02-22):
十字盘上有两个止洩螺丝,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里面没有方便拆卸的卡槽

这样的十字盘该怎么拆啊?

网友A:
  不好拆~  换!

网友B:
貌似粘死了的,拆干嘛,不卡可以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拆~  换!

喜欢阳台侠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粘死了的,拆干嘛,不卡可以继续用

鱼眼轴承有虚伪,手边还有个没虚伪的鱼眼轴承,想换换

网友:
手里也有一颗菲耐黑色十字盘! 开始还好!后来发现轴承外圈向下移位! 准备拆~ 结果没找到好办法作罢! 现在使用的都是可以拆换的十字盘! 7075盘!

网友:
这个可能不是螺纹连接的,说不定是沾的o

网友:
沒法拆,是衝壓件。 (拆了就裝不上了)

网友:
传说中的一次性货色啊!

网友:
貌似是卯死的,也就是一次性

网友C:
鱼眼可以换的,把那两个顶丝拧松就可以可以把鱼眼敲下来

网友:
直接换吧,这样基本就是一次性了

网友:
楼主,上下虚伪可以忽略左右就要换了

网友:
这种十字盘可以换鱼眼轴承GE5C自润滑关节轴承.

网友:
把轴承附近的球头拧松,就可以推出来.

网友:
自润滑关节轴承taobao有3元左右的.

网友:
不打算用了就能拆(想拆成啥样都能),要打算用就没法拆了。

网友D:
有专用工具可以冲开的

网友E:
是费耐克斯450的吗?那个外圈大轴承可以冲出来的,我都换过一个

网友F:
呃,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G:
紧配合,静压力压上去的,即便有专用工具也不能冲,这类东西一冲就报废

网友H(2014-08-18):
上下虚位是不影响的

网友I: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I: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I:
看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