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G的三种涂装 你们选哪个?

楼主(2013-02-22):
都是后期的 前面2种都是三色硬边迷彩 后面的这个就是罗伯特的1/16豹G了 这个主要是要比较旧  我想做新点 如果按罗伯特的做法新车搞的太重口味 一直在犹豫   大家选择哪一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种好看

网友:
我会选第一种

网友:
我选第二种,细腻又适中。

网友:
我也觉得第二种好点,如果加了裙板,轮子上费的功夫就看不到了,尤其是花钱买金属履带的……

网友:
我喜欢第一种绿色的。

网友:
楼主发的照片都有些偏色不太好判断    目测选第一种

网友:
只要这三个都有那一个都好。

网友:
第二种!但是要把裙板拆了!

网友:
我喜欢第二种,应该是第三张图的效果

网友:
个人喜欢最后一种防锈红的那种

网友:
第一种是带夜间红外瞄准的型号,果然很有科技的样子。

网友:
第一种好看,颜色很有感觉。

网友:
三色迷彩看的多了,来个末日涂装吧,防锈红的挺少见,倒是裙板建议拿几块掉,就是喜欢那种沉甸甸的历史感。

网友:
如果实在想做迷彩,还是第二种吧。个人建议孤影你这台车做个状态新一点,整洁一点的涂装。不要老做旧化那么重的,换换新口味不好吗

网友:
上几个涂装供参考

楼主:
第一和第2张图片是一个模型  第3张和前面的比较相似 但是颜色重点    第1个比较真实点  另外裙板是挂上去的 随时可以拿掉..主要是我虎王4号都是三色 在搞三色有点重复了   审美疲劳 但是搞防锈的我觉得我做不出来那效果   所以在犹豫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和第2张图片是一个模型  第3张和前面的比较相似 但是颜色重点    第1个比较真实点  另外裙板是挂上去的 ...

那就直接来个盟军缴获版吧.........橄榄绿.......

要不就全黄色好了

再不行就双色迷彩憋

网友A:
喜欢重口味。。。。。。。。。。。。。本人

网友B:
真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口味呀.LZ要给本来没裙子的豹G加上裙边,这样就不会走光了.而我正想着怎样把虎王的裙边减下几块,好让霸气的金属履带也来露下底.呵呵........

网友C:
第一种耐看

网友D:
第二种,同楼上的一哥们。孤影别把坦克做得和垃圾堆里面出来的一样
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