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720的十字盘回中问题

楼主(2013-02-22):
cyclic设置中的hiller decay设为200%(代表十字盘会一直缓慢回中),其他套用basic 3d参数,十字盘已调整到悬停不会往一边漂移。

比如向前打升降舵后摇杆回中,飞机前进中会左漂,然后慢慢地速度减慢,开始后退并右飘,后退了几米后又变成前进并加速右飘。期间升降舵副翼摇杆一直居中。这运动路径也太诡异了吧,每次都如此。

有sk540,sk720的模友有这么试过吗?是这陀螺仪算法本身如此还是我个体问题啊

震动小于2,应该可以排除是震动问题。自平确认是关的。正常飞因不停打舵所以感觉不到啥异常。

网友(2013-05-17):
为了自救功能正打算入SK720呢,占位关注......

网友:
希拉值太高了吧...降到75%看看

网友:
看看控的输出指示,看看不是不是自己在变化!

网友:
也许

我的SK720同样如此,无大影响。

难过的是SK720自平有温漂!
夏天飞行一分多钟温度上升到临界值时斜盘子会突然向右后方倾斜,十分恐怖!救机不及时肯定摔机!
地面试验,加电不飞依然如此,斜盘会自行向右后方运动到底!
SK720的自平就是个谑头!!!

更难过的是:向大连公司反映过,先是认为不可能,视频确认后即无下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3006&extra=page%3D2
夏天了,气温又高了,又不能开自平了!!!

即将推出的新版SK720是否就为了克服这个问题?
即将推出的新版的SK720是否克服了这个问题?

也许我这是个案!
慎选SK720!!!

网友(2013-09-27):
更新异常的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