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好盈铂金60A电调在满电状态下输出下降!

楼主(2013-02-22):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好盈铂金60A电调在满电状态下输出下降!是什么原因?用4s 5s锂电也是一样!开始启动的时候转速正常,不到15秒转速变越来越低,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但是没有闻到焦味!电机是500直升机无刷1720KV!飞机没有炸过机!电机没有东西卡用手可以弄转!求教~!!

网友:
电调内部参数设置问题吧

网友:
电调在保护了吧

网友A:
1. 有可能是电池已经不行了,内阻非常大;
2. 有可能是给电调开启了定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可能是电池已经不行了,内阻非常大;
2. 有可能是给电调开启了定速功能。

手上没有新电池了!待买电池回来再试试!今天好奇怪我把电调接回直升机里用万能表接到锂电的正负极开机测试用5s锂电开遥控让电机空转也是好像保护时快时慢!开始的时候锂电20.1V 3分之1的油门电池18.5V开到2分之1电池16.5V全油门电池15.5V!!停转之后发现电调的输出负极线近住铜头的地方有些黑!!!再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新电池了!待买电池回来再试试!今天好奇怪我把电调接回直升机里用万能表接到锂电的正负极开机测 ...

问题解决了呵呵原来是两个锂电都不行了!!是自己搞到锂电过放!!现在换上ACE6s1400mah锂电!一个字爽!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机体?

楼主:
回LS是尚真SJM325SE!比一般的450大一圈的,现在改成480接近500级的直升机!我不会3D一直玩悬停!请LS多多指教!

配置 powerHD500A无刷1720kv

       好赢60A PRO

      舵机 KST115MG X 3

             KST215MG X 1

三轴陀螺仪     ZYX老版

             6EX HP PCM 经典老控

锂电     ACE6S1400MAH

             自改DFC

网友B:
楼主好特殊的机体,这个dfc耐用程度还有待检验吧?另外请问升降舵机什么结构?

网友B:
天线挂在碳板,炸机可能会切断,另外震动也会磨断啊,建议胶水处理一下或者改成其他固定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天线挂在碳板,炸机可能会切断,另外震动也会磨断啊,建议胶水处理一下或者改成其他固定方式

电调的问题,换上其他电调看看什么情况先,好盈维修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特殊的机体,这个dfc耐用程度还有待检验吧?另外请问升降舵机什么结构?

回ls这个飞机是我见过的最特殊的 这个DFC我用了3年还没有换过一个!手上还有2套!这机子真的很耐的!设计上是巅峰了!3角构架不像一般的450H架!3角构架坚固程度在建筑上是数一数二的!它的主板是双层的等遥控烂机身都没有烂!用料少又坚固!全外露电子设备机身的设计留下大大的兼容空间!我这个325还用500的无刷电机呢!现在还用360大桨稳爽!如果你有这机子就会深深体会到了!     升降舵机是直推式的!减掉纤维固定板换上全轴承定位件!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问题,换上其他电调看看什么情况先,好盈维修也很方便

回楼上我试过其他锂电装上电调去正常的!我发现问题是电机跟锂电的主输出线碰到了!还有过放导致电调的正极有点黑和锂电损坏!!犯了个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挂在碳板,炸机可能会切断,另外震动也会磨断啊,建议胶水处理一下或者改成其他固定方式

这个我会改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