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450DFC换成FBL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2-22):
我的450plus只轻轻炸了一下,结果换了不少东西。看论坛上说FBL炸机成本小很多,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个人觉得DFC的舵机疲劳程度比FBL大,损舵机,所以一直没换DFC。至于炸鸡嘛,看怎么炸咯,一般碰下大桨基本是要换横轴跟主轴,倒地的话尾轴也得检查,其他的楼下补充~

网友B:
换7075旋翼头组+主轴

网友C:
DFC用易损舵臂好一些!飞越DFC的旋翼头挺耐炸的!

网友D:
练习FBL还是要好点

网友E:
7075就炸不坏了???????

楼主:
谢前辈指点,机上的DFC先飞着,等到下次炸机时决定换7075.

网友F:
个人认为FBL及DFC炸机的话,相同炸法估计损失差别不大,无非DFC采用直推,舵机受损的机率大点而已。

楼主:
有一定道理!

网友G:
要是换了舵机易损臂对舵机的损害就小了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要是换了舵机易损臂对舵机的损害就小了把
换215舵机及易损臂对舵机另损害

网友I:
7075旋翼头组
、、、、、、、、、、、、、、、

楼主:
看了一下,215舵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J:
易损臂不是神话 炸下来舵机一样会挂 反正我信了

网友I:
反正我信了

网友K:
原装套机里面用的是硬舵臂吧,
不换易碎臂小心舵机,容易扫齿,

网友I:
,
7075旋翼头组、、、、、、、、、、、、、、、

网友L:
dfc加易损舵臂个人感觉炸鸡成本小很多。

网友M:
DFC炸鸡旋翼头必定报废...成本太高了...有时会把斜盘舵机和侧板都会报废的...不值得...还是FBL好一点....但是旋翼头还是用回亚拓原装的那些...精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