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hantom提个小建议

楼主(2013-02-22):
飞行器太小了,飞到10层高基本就看不清LED状态了,不管你是不是用S2开关去手动记录返航点或者航向,都不确定它是不是记录上了,因为频闪灯,也看不见了,建议在
遥控器
上可以显示LED灯的状态

网友A:
兄弟飞这么高,不怕它跑了

网友B:
在遥控器上接收回传,那成本可不是增加一点点呀!未必都能接受。

网友C:
飞太高了

网友D:
phantom定位是休闲玩具,LZ不要要求太大了。。。

网友E:
你说的这个好像不简单要加双向传输

楼主:
哦,原来不好实现啊,那还是低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