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飞行中桨叶不脱落妙方法,不藏着了

楼主(2013-02-22):
保证飞行中桨叶不脱落妙方法。桨叶不脱落,就不因此炸机,不炸机,就不伤人不坏零件不损失RMB,不伤人不坏零件不损失RMB,心情就好,心情好,退模人就少,退模人少,我的模友就多,中 国的模友就多,中 国的模友多,中 国的模型事业就会红红火火!

入正题,但不是废话哦

防桨脱落,我的做法
1、在桨与螺帽之间垫硬橡胶圈。如果不垫,螺帽拧太紧对桨有损害,会有微裂纹,更容易射桨。拧的太松,螺帽易脱落。加了橡胶圈,就可以解决前说的矛盾,相当于金属弹簧垫圈的作用,但这里绝对不能用金属的。我的经验是橡胶圈厚度被压到剩一半厚度就正好;(工业知识:要想螺母不松,必须给它一个持续的轴向推力,想向内向外都可以,原理是为了让内外螺纹接触面之间有足够大的摩擦力,但仅仅依靠被压紧部件对螺母的顶力是不行的,因为只要松了一点点,这个顶力不存在了。所以工业上,螺母与被紧部件之间加弹簧垫圈(另称开口垫圈),或者再加一个螺母,共两个螺母,第二个螺母压紧第一个螺母,都是基于上述原理的好方法;

2、螺帽拧好后,跟电机轴同方向,在螺帽、橡胶圈、桨、电机轴根四者上,用细油性、颜色对比明显的笔(1mm),划一直线,目的是如果螺帽松动,哪怕一点点,就能通过这条直线变为断线(螺帽上的线,与电机轴根部,或者桨夹上的线已经错位)而判断出来。每次起飞前,对每个桨位都做如此检查,99.99%保证飞行中桨叶不脱落;

3、螺帽与螺柱之间,点一点点螺丝胶,绝对不要点多;

4、螺帽/螺母拧紧后,与螺柱的轴向结合长度,我认为不能小于5mm,至少要足4mm吧,甚至如果只扣上1-2圈,那绝对不行!

以上方法希望对广大模友有切实的帮助作用。其实每一位模友都是一个微型航空公司,基本的知识、技术、飞前检查规范(流程,说小了叫风格、习惯),都要像真航空公司和空军一样,或接近。否则,你就等着痛苦、甚至悲惨与你拥抱吧!

祝大家新年好!  飞翔愉快!

模友——痴迷不悟

网友:
受教了,是该这样,毕竟安全是第一。

网友A:
非常不错,顶起来。请问橡胶圈买哪种比较合适?

网友:
早看到这个文章就好了
多次射浆经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顶起来。请问橡胶圈买哪种比较合适?

不好买,我找了很久,因为内径、外径、厚度、材料软硬都要同时合适才行。个别五金店也有橡胶圈,但不是尺寸不行,就是太软。最后我是在汽车修理行,找到一根发动机用的耐高温、耐高压的橡胶管,自己切的,也好,厚度可以自己掌握。用锋利刀切,切前刀片两面涂润滑油。次之,可以用汽车、摩托车轮胎打气用的气管。

网友:
经验之谈 绝对受用尤其是划线之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买,我找了很久,因为内径、外径、厚度、材料软硬都要同时合适才行。个别五金店也有橡胶圈,但不是尺 ...

你真能折腾,我用的正反桨夹,可以不用胶圈了吧?

网友:
得自己找块宽皮筋剪一下,俺弄过

网友:
用自行车内胎剪,厚度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能折腾,我用的正反桨夹,可以不用胶圈了吧?

不好说。但我知道,常识是螺母因震动都会松的,螺旋桨会给螺母一个圆周方向的力,而这个力如果正好是上紧螺母的方向,自然能有一定的防螺母松脱作用。不过,只要松一点点,你肉眼根本看不出来,这个作用就减弱甚至不存在了,那就会继续松下去。问题还有,不垫橡胶圈,你拧多紧,你根本无法掌握,我在主文里提到的矛盾就无法解决。垫了橡胶垫圈,紧松允许的范围就宽了不少,例如,把橡胶圈压到厚度从70%到20%,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说。但我知道,常识是螺母因震动都会松的,螺旋桨会给螺母一个圆周方向的力,而这个力如果正好是上紧 ...

很有道理,网上也有不同型号的O型圈,不知道能不能用,我担心O型圈老化了高速旋转的时候飞出去,那样就危险了。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感谢LZ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道理,网上也有不同型号的O型圈,不知道能不能用,我担心O型圈老化了高速旋转的时候飞出去,那样就危 ...

不能用,我试过

网友:
可以使用密封用的石棉垫。

网友:
好贴,学习下,虽然我多是没等浆松就炸鸡的人

网友B:
经验之谈,有指导意义!只是这个螺丝胶有点麻烦,没有这个胶,用点万能胶也行吧?

网友C:
经验之谈,义举啊!

网友D:
对新手来说不错

网友E:
方法不错,感觉可行

网友F:
没飞过桨

网友G:
其实我觉得,最可靠的还是反装。也就是电机朝下,不过桨还是有字面向上。这样桨、电机轴和电机座承受的就不是拉力而是推力,即使松了也不会拉脱而是往紧的方向推
当然反装后重心偏高,也许没那么稳;不过就现在的飞控控制水平来说是不至于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