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帮我看看此KT机能不能飞得起来?

楼主(2013-02-22):
请老手帮我看看此KT机能不能飞得起来?
第一次做飞机没经验,怕单层的强度不够就弄的双层KT板
电机买大了,是朗宇的2814KV900,13寸桨.钱少少,就将就用不想再重新买了

朗宇2814 KV900, 13寸桨, 花牌3S2000毫安25C电池,好盈天行者40A电调,4个9G舵机
装好后实测重量刚好1KG,飞机平放最大油门,在电量大致为70%的时候用垫子勾秤勾住尾巴实测拉力为1.17KG.
请问这样能上天吗?

另外增加进气口造型,是为了保护桨,桨太大了怕降落打到不明物体受损.
大胸部,后面脏衣服请无视^^^^^^

网友A:
推重比大于1了,能飞得起来的
现在最关键是要重心配好
新手的话,先模拟练练再开飞,很容易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重比大于1了,能飞得起来的
现在最关键是要重心配好
新手的话,先模拟练练再开飞,很容易炸的

嗯,谢谢了哦

网友:
只要动力足,铁块都能飞起来,关键是好不好飞

网友B:
问题在重心上

网友:
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重心上

请问如何找重心?我两指抬机翼的斜边末端,大致能前后平衡,能行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找重心?我两指抬机翼的斜边末端,大致能前后平衡,能行不?

这种机如何按照图纸做的话,重心一般在桨往前二厘米处,看你的机后边太重,电池必须往前再往前,还得试飞找一下重心。最好找老手破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如何按照图纸做的话,重心一般在桨往前二厘米处,看你的机后边太重,电池必须往前再往前,还得试 ...

嗯,肯定得找老鸟帮我调重心了
我不是按图纸做的,是按照我买的FMS的F35涵道机的外型等比放大做的,至于桨的位置和电机电池位置,是凭感觉做的

网友:
桨大,反扭就大,个人觉得这种机型应该用高KV配小桨。

网友:
动力足,石头都能飞起来

网友:
估计上天会给你扭翻。

网友:
lz威武,这么暴力的动力...这种板机都是用2212--2216级别的电机,2814反扭太大

网友:
估计上天会给你扭翻

网友:
电机大了点,不过可以暴力飞。板机主要是重心要调整好,身边有模友的话叫他们帮你看看

网友:
飞得起来

网友:
挪电池吧太靠后了

网友:
速度慢的话,舵面大点好控制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重比大于1了,能飞得起来的
现在最关键是要重心配好
新手的话,先模拟练练再开飞,很容易炸的

新手,我的F35涵道已经炸断了,粘好挂墙上呢

网友C:
你把30E 3D动力装到KT板像真机身上,真是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30E 3D动力装到KT板像真机身上,真是奇葩。

都说了,新手嘛!又不想重新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