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疆NAZA飞控的四轴到底是怎么了,飞3次,每次都在下降的时候翻车。

楼主(2013-02-22):
我的大疆NAZA飞控的四轴到底是怎么了,飞3次,每次都在下降的时候翻车。先说下配置XA650机架+XA云台+好赢30A电调+恒力4822 690KV电机+1147螺旋桨+NAZA飞控+GPS+狮子4S5200电池+天地飞9遥控器。春 节前花了1万多买的东西,兴冲冲看着泡泡大师的视频组装调试好,大年29那天,不顾家人的反对,兴冲冲去试飞,飞行过程还是很稳定,下降离地大概1米的时候翻车了。当时以为是偶尔事件没在意。后来把感度都调到155左右,2月19日下午又去试飞,下降的时候又翻了2次,但是没炸鸡,后来总结原因以为是自己下降太快。2月21日晚上再试飞,起飞2分钟后就很小心的慢慢降落,在离地大概50厘米的地方突然翻车炸鸡了。4个电机电调我也单独做了测试和油门行程都没有问题。现在请教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原因,也请大疆售后帮我看看,不要卖了就不管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534第一次翻车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795第二次翻车的帖子,有视频。

楼主:
花了这么多钱和精力,现在就连原因都还找不到,很郁闷。

网友:
这个感觉不是飞控的原因,在电调和电机上找找原因吧!可能是低转速的时候,近角问题造成电机堵转

楼主:
刚才花了400买了一个玉兔飞控来测试。

网友A:
以前有过同样的情况,实在找不出原因。就干脆落到小灌木丛中。扒着树枝拿回来。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又好了。我感觉是撞大运了。好像离地5,6米时在稍稍的推一点油门升一下在落下来,这个状况能减少一点。

网友:
感觉飞控不会这么差劲吧,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
下降还是要缓和,别说你那大机架,我的精灵,油门到40%下降都不稳,我只能一秒50CM那么下

网友B:
電機、電調、接線重新檢查一下~尤其是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機、電調、接線重新檢查一下~尤其是接點

接头全部焊接死了的

楼主:
第3次降落已经很小心了,很慢了

网友C:
楼主比我幸运多了,我自己装机后已经炸机N次了。我的配置650机架+云台+好赢30A电调+690KV电机+1147螺旋桨+NAZA飞控+GPS+4S5200电池+天地飞9遥控器。我好几次机器后一米不大就直接倾覆。1147的桨叶已经炸了5付了。架子也摔坏了一副。现在姿态模式可以飞,GPS模式全绿灯根本飞不起来。后来我把电池移到**下方,姿态模式才能飞起来。GPS模式还是查原因!

网友D:
请问你有没有使用电调延长线呢?  如果有的话请不用使用,直接把电调线简剪断,用质量好的线做延长处理,我发生过类似的事故,原因可能是电调延长线的插头松动引起的(但不敢完全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比我幸运多了,我自己装机后已经炸机N次了。我的配置650机架+云台+好赢30A电调+690KV电机+1147螺旋桨+N ...

我们都是苦命人,加我QQ26793641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有没有使用电调延长线呢?  如果有的话请不用使用,直接把电调线简剪断,用质量好的线做延长处理,我 ...

谢谢提醒,下次用线直接焊接起来

网友:
多炸几次就有经验啦,我的naza,有次油门到底啦停转了都,再推油门稳稳降落

网友E:
恒力4822 690电机和飞盈30A电调不兼容。用3S没有事,4S就会突然停转。我和你的情况一样,现在换成铂金电调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多潜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过同样的情况,实在找不出原因。就干脆落到小灌木丛中。扒着树枝拿回来。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又好了。 ...

多轴下降的时候就应该盘旋下降,推点头下来,垂直下降必然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轴下降的时候就应该盘旋下降,推点头下来,垂直下降必然不稳定。

每次总想找出点规律来。但是总是觉得不得要领。起一次一个样,落一次有一个样。所以干脆乱飞一气。后来摔多了也就不知道怎么样成了下意识的动作了。

网友:
試試電調與電機的搭配,先前遇到使用好盈平價版4S電調,搭5005盤式電機,也曾發生下降頓落差點炸機(使用4S),改成鉑金版的電調後,就解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力4822 690电机和飞盈30A电调不兼容。用3S没有事,4S就会突然停转。我和你的情况一样,现在换成铂金电调了 ...

谢谢提醒也打算换铂金的30A好盈电调

网友:
關住阿!問題解決也要回報~交流經驗

网友:
下降时比较容易翻  也有飞手自己的问题,DJI 油门比较奇怪的油门杆不能拉太低。拉得过低就翻了。 我一般也就40%油门让他慢慢降落。

网友(2013-07-21):
我飞10次炸1次左右,都是下降的时候,很小心降油门了,45%左右点点的降,到了20米左右最容易炸,现在到了20米就悬停一会,慢慢下来,dji的就不能把下降油门调整一下吗?

网友:
下降速度太快了就会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