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电机 空载 油门推到一定转速就啸叫

楼主(2013-02-22):
洛克LM3510SM,好盈铂金30A,4个电机空载测试,各自在不同转速啸叫……是电机轴承坏了?

网友A:
空载 不是 都有尖叫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 不是 都有尖叫声的吗?》???

是么? 以前没注意,昨天小炸一回,就一个个试了下

一个50%叫,一个90%叫,一个100%叫,一个70%叫

如果没什么问题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么? 以前没注意,昨天小炸一回,就一个个试了下

一个50%叫,一个90%叫,一个100%叫,一个70%叫

同一款电机应该都在油门差不多的情况下叫才对呀!!!

网友:
不懂 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