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mworks出的刀路,在维宏NC里报错

楼主(2013-02-22):
刚刚开始接触维宏,还是个生手,最近用camworks做刀路,但是在Ncstudio V5.4.49和v5.5.60下均报错,内容为圆弧半径太小,无法进行插补。但是如果用无卡模拟版的NC运行就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给研究研究,附上刀路,有维宏卡的朋友可以试试看那

零件1.nc

楼主:
没有人懂吗

网友:
维宏比较特别,

有些语句维宏不认识的

很多人在这上面吃了亏

慢慢查资料摸索吧

断刀都是小事

还有爆机的

网友:
楼上正解,今天注册就是想看看楼上的无私奉献,谢谢楼上。
camworks生成的很多G代码维宏是不认的。

网友:
camworks中加工参数NC选单中的“CNC补偿”关掉,把G41去掉试试。
这种问题一般出在刀具刀尖半径设置较大,加之G41补偿,导致刀具实际路径(刀尖轨迹)的半径非常小无法插补。

网友:
试了,没问题

网友:
加工参数里IJK增量模式要打勾。

网友:
我没用过nc,楼上用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