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高速四轴。。。的研究及相关讨论

楼主(2013-02-22):
玩就要玩出自己的精彩,前期研究了一下高速四轴,想突破速度、载重、操控、效率的别样组合方式。现抛个砖,等大家一起研究。也许可笑,不过我还是做了,探索的过程是有趣的,我享受的是能动手实现自己想法的过程,只要我还能动,永无止境。。。不走寻常路,有梦想,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样机:(修机时照的,板没安回去,线没规整,请见谅)下边是作对比试验的普通布局四轴

想法和研究:
总体思路是想突破大桨、机动、效率、速度、控制简化之间的限制:
1、想用尝试前进时让桨面与前进方向始终保持水平,来减小大桨在高速飞行时的阻力和传统飞行方式下大桨在做俯仰机动时的抖动问题。
2、想用改变水平动力的提供方式,来减少大桨四轴运动时的俯仰机动,规避因大桨转数低,做大机动动作不灵活,控制难度大的问题。
3、想重新分配水平动力和垂直动力的提供,将传统四轴机动飞行时电调频繁调整的电量损耗填补到水平动力中来,减少因增加电机而造成的能量损耗。
4、提升稳定飞行的速度。使四轴具有固定翼的飞行感觉。
5、简化控制方式,使普通飞行只需操控油门和旋转。
6、使四轴具有新颖的运动轨迹,和飞行体验(如漂移。。。)

方案:
1、传统布局,长轴距,前进动力中置:

2、传统布局,短轴距,前进动力后置:

3、六轴机架改四轴背推应用:

体会和问题:
1、可行,飞起来姿态保持了一致性。
2、现有飞控的桨旋转方向与后推气流有潜在干扰的缺 陷,建议大家采取飞控横向放置、遥控器通道反接方式规避。(见下图说明)
3、水平动力布置位置与升力动力位置之间的矛盾。
4、推力线的考虑。
5、旋转过程中横向漂移的利用和预防。
6、现有gps无法利用的问题。
7、质量分布分散与四轴原理要求质量集中矛盾的解决。
8、如何减小风阻。

桨旋转方向与后推气流潜在干扰说明:

为减少干扰采取的飞控横置方案:

。。。。。。。。。。。。。。。。。。。。。
感谢大家的积极讨论和研究,以下就等大家的玉了。。。。。。。。。。。。。。。。。。。。。。

参见高速直升机的研究:

o

网友A:
我是来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打酱油的

下次研究你胸前的安全气囊。

网友B:
我感觉,4轴怎么搞速度都有限的,要搞就搞直升机。。。正如LZ举例子的都是直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次研究你胸前的安全气囊。

研究这个吧  吾嘤  我的女神

网友A:
好不纯洁,,,,我还是研究飞机吧,,,,

鱼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这个吧  吾嘤  我的女神

科学的看待八气囊的应用和可行性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这个吧  吾嘤  我的女神

她出片没有?

网友C:
高速的四轴应该可以实现的,不过意义在哪呢?对于模型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不纯洁,,,,我还是研究飞机吧,,,,

鱼鹰啊

恩,鱼鹰就是支奴干曾被c-17强奸过的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的四轴应该可以实现的,不过意义在哪呢?对于模型来说

在于探索,和验证自己的想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鱼鹰就是支奴干曾被c-17强奸过的证据。

错了,是阿凡达...lz下流
应该加上机翼尾翼,平飞更省电。早期的直升机是没有陀螺的,悬停时很难控制,只有前进时靠尾翼稳定,所以lz加上气动面也许可以为飞控卸载,提升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她出片没有?

你好不纯洁  人家是个美女  不是女优,,,,,你百度 吾嘤吧 或则 黑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了,是阿凡达...lz下流
应该加上机翼尾翼,平飞更省电。早期的直升机是没有陀螺的,悬停时很难 ...

恩?上次阿凡达妹子给我生的是个蓝精灵呀,难度她背着我偷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不纯洁  人家是个美女  不是女优,,,,,你百度 吾嘤吧 或则 黑丝吧

怪不得最近纱窗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不纯洁  人家是个美女  不是女优,,,,,你百度 吾嘤吧 或则 黑丝吧

哈哈。。。搜到了吾嘤 露脸图,厉害吧。。。

楼主:
曾想过买四架450尾尾相连,研究变距四轴的,结果没钱,目前搁置。。。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4轴怎么搞速度都有限的,要搞就搞直升机。。。正如LZ举例子的都是直升机

真没找到目前好的共轴直升机模型,不然一起拿来解剖了。。。。(单桨直升机在高速运动时,左右两侧桨叶与气流的相对速度不同,左右升力不同,有限制。只有共轴了,四轴桨成对,可看成Double 的分开放的两个共轴),

网友E:
个人想法
多轴要高速其实只要把重心调到桨平面上,这样飞行器不用做额外功来保持飞行器角度,然后油门到底产大角度飞奔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想法
多轴要高速其实只要把重心调到桨平面上,这样飞行器不用做额外功来保持飞行器角度,然后油门到底产 ...

对,这就是我纠结的地方,当时才有探索不一样想法的时候,列了三轴、两轴、普通四轴、带尾推四轴、带尾推三轴、单轴、串联两轴 的高速实现原理对比图和优缺分析表,后来都晕了,到底哪种效率高,不同路径各自的优势在哪,没时间也没钱一一验证一一去发现还有什么意外惊喜。这是折中验证机,再前卫的,我就没那技术实现了。

这是做对比试验的常规布局四轴,还没出去飞起来结果就把我的GPS打烂了,现在锁在家里蹲禁闭呢:

网友F:
想法不错 但是如果主桨只用来提供浮力 那对于现有的技术水平 是不是效率太低了
建议是 依然采用前进时机身俯仰 但是后推螺旋桨的矢量保持不变 类似于云台的效果 这样主桨在提供浮力的同时还能提供向前的推力 效率应该更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法不错 但是如果主桨只用来提供浮力 那对于现有的技术水平 是不是效率太低了
建议是 依然采用前进时机身 ...

有见地。。。。。。等我想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见地。。。。。。等我想想。。。

研究吧 我退模了 专心搞科研了 祝早日出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研究吧 我退模了 专心搞科研了 祝早日出成果

原来是大专家呀,幸会幸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科学的看待八气囊的应用和可行性研究:

这个四轴好,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大专家呀,幸会幸会

额 小研究而已 见笑 见笑

网友:
大大的酱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搜到了吾嘤 露脸图,厉害吧。。。

、、、、、、、、、、、、、、、、、、、、、、、、、、、、、、、、、

网友G:
这样加桨还不如换个涵道了~大桨容易有乱流

网友:
感觉很虎的样子= =
加个云台,上面装后推可能比较好吧,如果有风,飞行器倾斜了。。。那不就是个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法不错 但是如果主桨只用来提供浮力 那对于现有的技术水平 是不是效率太低了
建议是 依然采用前进时机身 ...

想过了,您的想法一分为二,不足是这样没闪烁出嫁接优势的意义,亮点是提示了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将两个450背对背安置实现高效变距两轴,结合值机和四轴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加桨还不如换个涵道了~大桨容易有乱流

涵道试过,有两个缺 陷,1、耗电量大2、重,后来放弃了。

网友H:
楼主这样改会影响两边电机的气流吗?期待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样改会影响两边电机的气流吗?期待试飞视频

加大了轴距的,可以错开,不过背推开启时会发出哨音,在进一步降低干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涵道试过,有两个缺 陷,1、耗电量大2、重,后来放弃了。

但优点也很大,第一气流干扰低,第二可以在涵道喷射口加个扇叶来控制方向,比四轴差速转向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优点也很大,第一气流干扰低,第二可以在涵道喷射口加个扇叶来控制方向,比四轴差速转向更灵活

好的,我再试试看用涵道部件加小电机可以不,用涵道电机太耗电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看用涵道部件加小电机可以不,用涵道电机太耗电了

加小电机就算了~换个高速内转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小电机就算了~换个高速内转子就行了

没忍心用这么高功耗的,目前用的是2208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忍心用这么高功耗的,目前用的是2208

2208太慢了……涵道起码要4000KV左右

桨用的是切割空气的~涵道要的是喷射,不是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08太慢了……涵道起码要4000KV左右

桨用的是切割空气的~涵道要的是喷射,不是切割……

那就只有缩短留空时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就只有缩短留空时间了,

其实你要高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你手艺可以就OK了

做个2轴的,尾部加个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你要高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你手艺可以就OK了

做个2轴的,尾部加个涵道

寻求一种实用的突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寻求一种实用的突破。

实用的话~4轴+4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用的话~4轴+4舵机

,可以一起试一下,在思考两个450组成,两轴直机联合体了,在构思结构与控制的可行性。“简”字当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一起试一下,在思考两个450组成,两轴直机联合体了,在构思结构与控制的可行性。“简”字当 ...

最简单的是直接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是直接搞固定翼

全方位的,固定翼那是必须的

网友:
高速就直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上次阿凡达妹子给我生的是个蓝精灵呀,难度她背着我偷人了?????

说明偷人了

网友:
你知道迎风(就是迎面吹来的风)对四轴螺旋桨有什么影响吗?

答 案是-----它会产生一个抬头力矩(不要忽视它,它不容忽视),当你水平飞行速度越大,这个力矩也越大(不是一般的强),如果超过飞控的修正范围,你就没办法控制了,如果在范围内,也会造成你控制上的困难,比如说“抬头容易,低头难”————请参见直升机空气动力学

其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懂直升机原理的应该都明白,迎风会造成直升机左右旋翼片相对气流速度不同,因而会造成前后升力不同,而不是左右升力不同!!! 故产生了抬头力矩哦

网友: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I:
多轴本来就不是用来高速的。。。要四轴高速还要固定翼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轴本来就不是用来高速的。。。要四轴高速还要固定翼干嘛

没想它具体有什么用,只是想起了,就动手作吧。有梦想,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网友:
不太懂,感觉是某杂合产物

网友(2014-02-10):
你后推桨装的位置不对

网友(2019-06-18):
四轴高速脉冲运动控制器软硬件技术资料
 此控制器包括两部分组成:
PLC功能带有22点输入,20点输出。
 1:四轴控制,每轴可高达6.5M输出。
 2:提供多种输出控制功能,包括匀速、线性或S曲线的加减速,连续、定长、回原点等输出方式。
 3:可做到2~8轴线性插补以及任意两轴的圆弧插补。
 4:该控制器还提供了一些引脚,用于对其工作状态进行监控、多种条件下中断信号输出,以及控制伺服驱动器所需要的功能接口。
 5:带有2路0~5V模拟量输入和2路0~5V模拟量输出。
 6:通讯口支持232通讯。
包括:原理图,PCB,BOM清单,程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