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3-02-22):
请问,多轴航模安装云台时,必须让镜头置于飞机重心的垂直线么?(好像听说过这种说法)

因为使用狗3等广角时,总是把脚架螺旋桨拍进来。能不能把相机装到前面呢?(网上见过有人这样装的)如果把重心平衡好了,还会影响稳定性么?

我用的naza加双轴云台。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只要前后左右重心平衡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只要前后左右重心平衡后,就可以了

是嘛,谢谢啦

网友:
可以。但是不稳。指的是云台不稳。

网友:
最好到航拍专区问一下那里的老魔。

网友(2014-07-12):
应该去航拍区问吧

网友:
不懂 帮顶 字数

网友:
最好在重心那里吧,不然不够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