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款90级引擎的选择

楼主(2013-02-22):
入手了700N DFC纠结在这两款引擎的选择中
请教下各位哪款值得选择?

OS SPEED 91HZ-R 3D
排量:14.95cc
功率:3.6ps/15500rpm

OS 105HZ-R
排量:17.17cc
功率:3.7ps/15000rpm

按性能说肯定是105较强,但油耗转换功率比貌似不是很好,求指教

网友A:
看看罗西rex 91呢?意大利的发动机.比os好多了

网友:
推荐罗西 车上用过 效果明显

网友:
推荐罗西.日货无法相比

楼主:
REX的直升机引擎X宝极少吖,而且貌似不带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罗西rex 91呢?意大利的发动机.比os好多了

你说的罗西发动机哪里有卖 ? 好在哪里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罗西发动机哪里有卖 ? 好在哪里 ?

工艺,罗西发动机可以非常频油的飞,并且耐高温.发动机顺气动各方面都做得比os好的多,实际上有专门的帖子你可以看看,就在论坛里.陶宝有一家,你可以直接搜索rex 91

网友:
novarossi REX 91 HR 3d

网友: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给好几个模友解答过,你说的两款引擎我建议使用OS91HZ-R 3D SPEED,这款引擎不论转速以及耗油量都比105有优势,105比91耗油!这两款引擎我都装在700N 上飞过,我感觉91HZ-R 3D这款更好,暴力飞行也完全没问题,关键是省油!相关调试贴可以搜索我以前做的91系列调试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