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一个数控旋转台,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3-02-22):
隔壁房间有人出这个,有点旧,精度不好说。

其实我一直在琢磨,买个新的,然后改成数控转台,做成第四轴。
这个承载大,可以重切削,
也可以再买第二个加装在Z轴,做成旋转铣头,就凑成了五轴

各位前辈有何建议?

网友A:
精度不行,且摩擦力大,易爬行。还是法兰盘输出的谐波为好.

网友:
不要另辟蹊径,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行,且摩擦力大,易爬行。还是法兰盘输出的谐波为好.

这么旧精度可能是不好了,
有些人说涡轮涡杆是可调间隙的,不知道楼主的这个可以不?
摩擦力是大点,上86或110步进估计能解决爬行!
谐波减速价格高,刚性和这个没法比,铣床上还是这个好!

楼主:
承蒙两位将军指点
看来我应该暂时放弃这个想法
还是考虑谐波了

楼主:
好像“论坛观察”兄还是哪位,之前做了一个涡轮版的旋转台,用的是自己铣的高精度的涡轮蜗杆,涡轮齿上还嵌了耐磨的东西,很了不起,可惜现在不知跑哪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论坛观察”兄还是哪位,之前做了一个涡轮版的旋转台,用的是自己铣的高精度的涡轮蜗杆,涡轮齿上还嵌 ...

呵呵,是俺做过,现在没新作品,就少发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俺做过,现在没新作品,就少发言了。

呵呵,期待早日看到新作品

网友:
最近本人要搞涡轮蜗杆.铜的...一起研究.

网友:
这个想法恐怕不行。

楼主:
我想到的解决方案是:
1,正反面加装一对外径100~150mm左右的推力滚针轴承,可以解决摩擦大以及爬行的问题,同时也保证了大承载和高耐磨。比如下图中的标准产品,厚度5mm,滚针精度0.002,我觉得应该是够用了。
厂家说,如果材料硬度足够,连上下垫圈也能省去,铣出滚针槽,直接放滚针进去也行。

2,买全新的可调间隙转台,保证涡轮副有一定的精度,或者向网友订制较高精度的涡轮副换上去。
3,电机采用同步轮降速,同时也带来分辨率的提升

如果做到以上几点,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