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使用小提醒

楼主(2013-02-22):
1)预热工作一定要做,不同温度下预热时间会有差异,但是这个过程很有必要,一定要做;

2)请不要在phantom上表面安装设备或者其他覆盖物,GPS会被遮到,可能会影响飞行安全。

3)飞行Phantom的同时,不能使用和开启wifi功能的设备,这样会导致遥控信号与wifi信号有干扰而影响飞行。

网友A:
請問一下!假如沒有預熱 直接飛行 會有怎樣的狀況嗎??想了解一下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假如沒有預熱 直接飛行 會有怎樣的狀況嗎??想了解一下   謝謝你

不预热就飞行,不一定会出事故,但存在更大的风险。

道理就跟买保险一样。

网友:
深有体会,不预热不稳定,无预兆的上升,偏移,搞定手忙脚乱,加上有风,摔了几次!

网友:
在家用姿态模式飞,有点不稳,是不是环境小,气流的原因?

网友:
感觉小精灵预热的时间很长,有时要两三分钟。为什么呢?

网友:
预热不分飞行模式吧

网友:
小贴士,学习了

网友:
3)飞行Phantom的同时,不能使用和开启wifi功能的设备,这样会导致遥控信号与wifi信号有干扰而影响飞行。

那这样的话GOPRO3的WIFI图传也不能用了吗??

网友:
纯新手,最近有意进这个,先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