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610舵机吱吱响。

楼主(2013-02-22):
雷虎50油直,装了好几年了,没时间调试和试飞,春 节拿出来想试试,通电后DS610舵机吱吱响,不知是何原因。三个DS610,油门FUTABA s3003,锁尾FUTABA9254,接收电充满状态,开机后三个DS610好像都有声响,应该是在中立位抖动,拨动摇杆能正常工作,不知是和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数码舵机就是这样的。。。

你要想他没有声音,用FUTABA无刷的。

网友:
只要温度不要太高~~
就是正常的~~~~
数码舵机只要没有绝对归中
或者受内力··都会吱吱响!

网友:
不响的时候再来发帖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码舵机就是这样的。。。

你要想他没有声音,用FUTABA无刷的。

无刷一样的有声音

网友:
数码舵机不都响么?

网友C:
这大同步轮叫什么。?想买怎么搜?

网友:
我有个和你一样的飞机~发动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一样的有声音

为何我的BLS251 BLS256HV BLS253 一点声音没有~~~?呵呵。。。

不过同样是无刷 我的SAVOX 2271SG就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大同步轮叫什么。?想买怎么搜?

先谢谢各位了,这下放心了,呵呵。
“这大同步轮叫什么。?想买怎么搜?”你说的是那个黄色皮带大轮吧,查了下说明书,编号为:BK0610尾驱动轮,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见过的DS610都响,而且声音还挺大,用手晃荡两下就不响了,据说是齿轮虚位造成的,不影响使用。我的泰世GS501接电后,嚓的一声到位后就不响了,只有用手去按摇臂才会吱吱响

网友:
应该是你十字盘的重力造成的,你可以试试把十字盘的连接杆断开,这样就没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