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tank改装电池和动力问题

楼主(2013-02-22):
如题.
1.我想在不改变电路的情况下,将原车装8颗5号电池转成锂动力电池,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规格?
2.原波箱是否能改变电机或者有什么别的品牌的替代品?
3.若大改,电子设备要选择什么样的?
请给链接和图片,本人对电子基本无知

我的是vstank豹2a6

网友:
不改变电路 换个原电压锂电即可  找好正负极 通过原车开关连接即可  简单。
原波箱电机是个小电机 应该能替换  但是为什么要替换? 加速? 加扭力?
大改基本内部电路要全换 可在论坛搜索“vs豹2”   或者参考我的改造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4771

网友:
VS没玩过 ,不做解答

网友A:
原电路不更换的话不能改锂电。
原电路还需要一路4.5v电压的。
楼上的不要误导新手。
原车主动力足够了,如果换了电路动力会更好些。
大改的话搜我的vs豹子改造贴吧

楼主:
5号电池坑不起啊
aiansahali   你的帖子我看了,真有点看不懂。那些电路很陌生。昨晚拆开以后摸线路唯一解决的就是把声音的线给拔了,其他的动都不敢动

网友:
买8节可充电的镍氢电池,问题解决,不过最好买多个充电器

楼主:
打心眼里觉得镍氢难伺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不更换的话不能改锂电。
原电路还需要一路4.5v电压的。
楼上的不要误导新手。

改的早了  再没动过 忘记了!
现在记起来电池盒是有4根线出来的  分别输出2种电压
由于当时直接是全换了电路部分 这点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早了  再没动过 忘记了!
现在记起来电池盒是有4根线出来的  分别输出2种电压
由于当时直接是全换了 ...

4根线我也注意到了。应该最上面的3个电池是供电给上半部能源的,大概4.5v,那么动力和声音部分应该是由整个电池组供电吧?
那么是否我可以接两套电池进去:一个12v的组,给动力的能源、用锂电,因为这里用电块,而上面部分则用3个干电池搞定.因为这里用电不多
可以这么理解和解决不?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不过这么搞意义真心不大,还是楼上建议的镍氢吧
发现你的问题主要是耗电太快?
原厂橡胶履带阻力大,换原厂的插销履带吧,塑料的,转向阻力小多了

网友C:
楼主是有3S电池的,如果感觉改内部电子麻烦,就只有改电池了,把电池重新接线,跟坦克里面一样,1S接接收系统,2S接动力系统就可以完美解决,不过改装电池也要很好的动手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有3S电池的,如果感觉改内部电子麻烦,就只有改电池了,把电池重新接线,跟坦克里面一样,1S接接收系 ...

他的3s是2200mah的,电直用的体积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3s是2200mah的,电直用的体积不合适

哇塞,那还改什么啊,2200的电池能占半个坦克的空间

楼主:
动力部分的电压2s就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部分的电压2s就行吗?

不换电路的还是老老实实用镍氢电池吧

网友D:
用3S锂电,再做个降压模块,几块钱,这个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3S锂电,再做个降压模块,几块钱,这个不难

对lz来说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3S锂电,再做个降压模块,几块钱,这个不难

楼主:
不敢想模块。还是暂时弄充电电池吧、潜水到位后直接把内脏换掉
恒龙除了电子配件可以换,其他部件能不能通用?比如说bb波箱和动力波箱

网友A:
想想比例吧。。。。。

楼主:
就是用1:24的恒龙豹上的配件改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1:24的恒龙豹上的配件改装
应该可以的,恒龙的1:24就是抄的VS

楼主:
看了下,好像恒龙24的配件并不多,履带都换不了

楼主:
这个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我的好像烧了

网友E:
楼主的VS改好了么?参考一下。一直想入VS的虎王,鉴于14节电池的压力。。。总不能说我想玩了,还得等到十几个小时后电池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