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转,大家参谋下

楼主(2013-02-22):
希望这个帖子版主不要删了,在这上传照片有限制,大家移下步下谢谢。
http://www.diycnc.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021&pid=160970&page=1&extra=
地址在这里。描述都有

楼主:
   前天在SKY家订的驱动板跟接口板到手了,按照他家图纸的要求接好了所有的线。现在问题来了,步进电机加载G代码跟手动控制都不转。加电后电机有一个能锁住,有一个不能锁住。话说我订的三块驱动板有一块好像是坏的,那一块的步进电机没接。(具体现像是那一块要是接上步进电机后三个驱动板的灯马上全灭,拆掉就好了。)
  目前的情况大致是这样,那位能解决我的电机不转的问题。
  我用的东方57 3A二手步进电机。电机长76MM。
  配套的开关电源接好后量有31V的输出电压,所有的指示灯按SKY的说法都是正常的,目前能描述的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在那?
  那位能解决下

网友:
一个一个的试。确定没问题再装在一起。

网友:
驱动芯片坏掉了  我也是买的他家的东西 也遇见过这种情况   换了一个芯片  可能是自己焊工不好 接上电源  哄~ 电容冒烟啦

楼主:
       哎,问题搞定,这次折腾了自己也折腾了SKY ,原因是没有自己看说了,电流调节错误,本来要调到3A 最大的,结果调反了,变成了0A, SKY 也头一次碰见这种情况,驱动发回去,检修才发现这个问题,给大家添麻烦了。卖家还要我发的到付的快递,真是太难为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