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动力还算马马虎虎的Z84飞翼

楼主(2013-02-22):
好些时候没有飞飞翼了,近日又弄了一个Z84的飞翼,结构还可以,肚子也大,放2200电池刚好,动力配的是2218KV3680,4.5*4.5的浆,40A飞越电调,3S2200MAH电池,全配重量493克,推力900克,飞起来应该比较舒服,,明日首飞

2014新年飞行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929&extra=&page=1

网友:
这机飞的慢点比较悠闲~~~~~

网友:
这机身设定的是慢速机。你这个电机应该配在同厂的BLAZE机型上比较有效果

网友:
刚买了架明天就能到了,动力是2208 2600KV+好赢30A,还有个FY-30飞控

网友:
这……是不是暴力了点?

网友A:
你的电机如果比xxd2208重的话飞机的重心将不合适。

我用xxd2208和2200ma3s的电池可以飞25分钟,重心刚刚好,应该算是最佳配置了。

网友:
2218 要配重了  非常的暴力!炸鸡只是一念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如果比xxd2208重的话飞机的重心将不合适。

我用xxd2208和2200ma3s的电池可以飞25分钟,重心刚刚 ...

请问,你的那个z84是翼展845mm的那种么?我看标配上说的是1500mah,所以一直没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那个z84是翼展845mm的那种么?我看标配上说的是1500mah,所以一直没入

2208是超标的配置,这样飞机比较重,但是飞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只是速度偏快一点点。

网友:
飞过很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8是超标的配置,这样飞机比较重,但是飞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只是速度偏快一点点。

哥们多少kv的电机 多大的浆啊,谢谢了

网友:
这机建议的全配起飞重量是300多克,用2200电池那纯属个人爱好而已,不评论。

网友:
请问这机机的重心应该调节在什么位置?

网友:
我用1350的电池飞

网友:
一直就在飞。不错是原厂配置:电动机是1806的  电调换了25A的  电池是3S 850MA的可以飞。快!

网友:
这机原本是慢速机!
结果都被我们拿来暴力整!
谁让他把机肚搞的那大嘞
很不错的JJ
新手 老手皆宜

楼主:
今天试飞了,一个字,爽!那种低空高速通场一闪而过的感觉和刺耳的噪音是比较安逸的!,顺便说一下,重心刚好,不用对机体做任何改动。当然,这样的配置要慢也可以的,可以飘飘下来手接。还有在高速时才会体验到细腻手法的重要,已经设了-50%的曲线,稍微动一点点杆,飞机姿态已经像在跳跃了,好在俺的大拇指的一指禅也练得有些功力,把它弄得服服贴贴

网友C:
我买了个放多少天了,没有调试好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手抛飞行好着呢?就是不好飞怎么回事  请大侠们指点 62523618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放多少天了,没有调试好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手抛飞行好着呢?就是不好飞怎么回事  请大侠们指点 62 ...

是不是推力线没弄好?

网友:
期待你上一个视频,让大家看一看高速的感觉

网友:
请教一下z84的重心具体在哪里

楼主:
重心就在机翼下面突起的2个点点那里,很人性化的

网友:
我用 花牌 2221-2010KV  450直升机电机   6S 1200MA 40C电池  4.5寸浆  外加 飞跃 ZYX  陀螺   平飞 速度破百   非常快  半油门都可以 垂直 飞了   就是NN的  下来 电机 烫的 受不了 不知道 还有小点得浆没   感觉这飞机 在快就这样了  已经极限了

网友D:
飞过 炸玩。。。
开始玩2212 KV1400 3s
后来手痒 2217 KV3300 上来就打手划了6个口子

之后再飞 飞远了 姿态没看清 一次炸碎。。。

动力小飘的厉害
动力大 稍不注意就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过 炸玩。。。
开始玩2212 KV1400 3s
后来手痒 2217 KV3300 上来就打手划了6个口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9649&highlight=z84
这是广州那边螺旋特技动作的!
玩的很嗨啊

网友:
手头有一架跟z84外形一样的FX-61,很飘逸,不知z84飞着什么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放多少天了,没有调试好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手抛飞行好着呢?就是不好飞怎么回事  请大侠们指点 62 ...

飞翼类的飞机,不好飞多数都是重心和推力线调整不好造成的。。。

网友:
这个飞机无动力手抛出去向左偏的很厉害,请教一下你的飞有没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过 炸玩。。。
开始玩2212 KV1400 3s
后来手痒 2217 KV3300 上来就打手划了6个口子

手上被Z84打了9刀的悲催男路过

楼主:
哎,好多人还是传统思维,其实飞翼出手是不用开动力的,扔出去后再开动力,怎么会打手?还有扔出去的方法很重要,我的建议是一般的模型飞机最好水平或者微微向下扔出,而不是向上扔出。

网友E(2013-06-15):
我的也装好了281克,机头加配重后重心没问题,推重比刚过1。

网友F(2013-11-09):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装好了281克,机头加配重后重心没问题,推重比刚过1。

请问你的是什么电机和电池几S容量多少?

网友:
2208/2600电机1500电池比较好飞。

网友:
我的那架用的赛特B2040 kV3400内转子电机,4.5×3小红桨,淘汰的3S 1300mAH电池,桨声清亮尖锐,非常好听。地面推全油门电流大概16A左右,很平易近人,但是飞完6~7分钟下来之后电机还是很烫手的。速度嘛,其实这机不容易飞快,因为气动外形是慢速机,推大油门抬头比较严重。跟各位崇尚暴力的模友比,我真心觉得机舱内部空间塞进大于3S 1500mAH的电池有很大的困难,适可而止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是什么电机和电池几S容量多少?

电机是20克的1806,电池850 3s。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20克的1806,电池850 3s。

这个一定非常的飘逸,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如果比xxd2208重的话飞机的重心将不合适。

我用xxd2208和2200ma3s的电池可以飞25分钟,重心刚刚 ...

用什么桨呢?

网友G:
楼主的标题有意思
动力马马虎虎的Z84?
动力跟机型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H(2014-01-19):
问一下楼主,你这个电机怎么装的?安装孔是在电机屁股上吗?电机型号是哪个啊?谢谢!

网友I:
这个动力用在这机很暴力的,不好控制,不建议飞 表示以前玩过这机,KV2600的用6寸马刀桨剪成5寸,用了是3s 2200速度太快了,不好控制

网友J:
马力确实马虎

网友K: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楼主QQ多少 我加你请教点问题 我Z84也暴改过

网友L(2014-08-22):
2218 我去 我用2008 260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