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设置螺距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3-02-22):
请教老手们一个问题:小弟的直升机已经大体按照说明顺序安装好了 舵机中立点也已经设置,油门中立点时 十字盘基本水平
推油门、副翼、升降摇杆时,三个斜盘舵机均能够按照正常动作运动

但是在设置螺距时,打开遥控器、插上了飞机电源(断开了电机两根连线),在 天地飞7 遥控器上选择了 螺距曲线
进入设置,在设置对应油门位置螺距 百分比时 无论怎么按遥控器上的+ -按键,桨叶的螺距都没变化(舵机没有动作),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的操作步奏有问题?

网友A:
调整哪根螺距曲线的时候,切换曲线的拨杆开关就要放在哪根曲线的位置处,开关放错了那螺距肯定不会变的。

网友:
俺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哪根螺距曲线的时候,切换曲线的拨杆开关就要放在哪根曲线的位置处,开关放错了那螺距肯定不会变的。

谢谢 你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
油门推到了不对啊,得调整那条直线到对应位置,再推油们到相同位置。

网友(2014-04-27):
同意楼上兄弟的,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推了下油门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