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作轴承

楼主(2013-02-22):
买了些粉末冶金含油铜套,这真的耐磨么?

为什么不直接用硬铝做轴承,以前看科教视频,好像法拉利的发动机就是铝做的。。。

网友:
铝不耐磨。发动机使用铝做结构件的

网友:
缸体是铝合金,缸套是合金碳钢

网友A:
曲轴的轴瓦是铝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轴的轴瓦是铝合金的

你确定?我知道的是一般用青铜合金或含铅之类的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轴的轴瓦是铝合金的

曲轴的轴瓦是钯合金!!!

网友:
铝太不耐磨了,一般都拿来做结构件

网友B:
估计法拉利发动机的缸体应该没有缸套,在铝缸壁上直接镀了一层合金。轴瓦就听说过钨金瓦,没听说过别的。呵呵,板砖轻点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法拉利发动机的缸体应该没有缸套,在铝缸壁上直接镀了一层合金。轴瓦就听说过钨金瓦,没听说过别的。呵 ...

是巴氏合金,设计是当冲击力过大时,轴瓦自身受损,以保护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