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求个机机外壳制作过程~~~搜索很久搜不到。

楼主(2013-02-22):
求帮助,求个机机外壳制作过程~~~搜索很久搜不到。
用泡沫直接磨,感觉不太美观吧= =而且容易断。
想用那种做磨具,做成玻璃钢外壳,或者树脂外壳的贴子一枚,
百度和论坛搜索无果,才斗胆请教各位大侠,贡献下收藏 ~~
最好是那种材料和准备工作都有的。

网友A:
高强度的泡沫就不容易断了,还轻,再说机子重了,什么保护都没用.

一定不想要泡沫, 我可以提示你一下,买5个比浆直径大的塑料盘子.剩下的,自己想怎么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强度的泡沫就不容易断了,还轻,再说机子重了,什么保护都没用.

一定不想要泡沫, 我可以提示你一下,买5个 ...

挖掉底部吗?那为什么要五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掉底部吗?那为什么要五个?

中间飞控也要用一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