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设置尾舵机发现行程很短怎么办

楼主(2013-02-22):
VB设置尾舵机发现行程很短怎么办?

网友:
没理解~
不过vbar里,尾部设置那个选项左边有详细的说明。你可以参照。

网友:
在数值框内可以任意输入你想要到达的行程数值

网友:
应该是你的舵机类型选择不对吧??

网友:
尾舵机摇臂上拉杆向内移一个孔

网友A:
是说 舵臂摆动幅度不大,尾推却已经到达最大位置了。

还是说 舵臂摆动的幅度太小,尾推的行程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 舵臂摆动幅度不大,尾推却已经到达最大位置了。

还是说 舵臂摆动的幅度太小,尾推的行程不够大。

还是说 舵臂摆动的幅度太小,尾推的行程不够大。

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说 舵臂摆动的幅度太小,尾推的行程不够大。
是这样的!

根据图片和文字说明调节的吗?

网友:
舵机摇臂有很多孔,VBAR要求的行程范围不能超过规定的数字,但是你可以换舵机摇臂上的孔位去增加行程

网友(2013-11-23):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呢?我的舵机行程好小啊,可能就10度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片和文字说明调节的吗?

你好,我的情况和楼主的一样,请问怎么解决啊,我的舵机转角可能就10度,换舵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