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ZX50,该换个什么电机好?

楼主(2013-02-22):
前几天刚买了台二手的垃圾滕州钻铣,皮带驱动,电机是三相的,铭牌上写着1.5/2.2kw,380v。有旋钮变速和换向。
这台机子我是放家里用,原来打算买个220v转三相380v的变频器,刚才淘宝找了一下二手的,发现很少而且很贵,就打算干脆把电机换掉算了,反正我家附近有卖二手电机的修理店,白菜价,打算买个单相220V的。就是不知道该买哪种功率的比较好,功率太小怕切削力不够,功率太大相应变频器价格高,所以发帖问一下。另外想在淘宝买个二手的单相220V的变频器,功率是不是需要比电机高一档?
另外再问一下,那个旋钮变速是不是星形和三角形接线方式的切换?

网友:
建议:我的车和钻铣都改了单相的电机了,跟原来的功率一样的,750W,1500W,没用什么变频器,不过力气变小了点,要换电机就不需要变频器了,要变频就不要换电机了

楼主:
换成单相220v的电机后,那个变速和换向功能就没用了吧。
换了电机后不用变频器的话,调速不方便啊。ZX50一般是用多少转速,需要经常调速吗?

网友:
添一台220V2.2KW的变频器才是正道。

网友:
楼主不建议你换电机,我的铣床也像你的一样的,我买了一个二手台达的变频器大概花了500多(很久了具体也不记得了),反正用变频器可以无极变速很方便还可以正反转,而且三相的电机很安静

网友:
是我话就买变频!

楼主:
不换电机只买变频器的话,哪种比较合适,最好给个淘宝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