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改的铣做齿轮

楼主(2013-02-22):
今天用钻改的铣做了一个齿轮,用12的丝锥铣齿,很顺利、齿形也一不错。这个齿轮准备用在钻铣上,加个微给进,

网友:
这个轮,应该是30度压力角的涡轮吧,硬要说成齿轮也成…这个加工比较通用的叫法一般说 滚齿加工,貌似也能说成是铣削加工本质上…

网友A:
轮子看样子像是铝合金的,45#钢的再滚个瞧瞧。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滚的时候,这个涡轮是靠丝攻产生的力量而旋转的吗?

假如铣40个齿,转了一周后,第1个齿跟第41个齿能正好重合吗?

网友:
如何才能保证第一个齿和最后一个齿重合?

网友:
同楼上和楼上的楼上,疑虑重重啊

网友C:
何才能保证第一个齿和最后一个齿重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何才能保证第一个齿和最后一个齿重合?

第一个齿和最后一个齿重合很容易的,就是铣好后若不重合,就进一点级再铣,直至完全重合:定齿数也以样,自己捉摸一下

1!!

网友:
滚滚滚滚得不不不错,领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滚的时候,这个涡轮是靠丝攻产生的力量而旋转的吗?

假如铣40个齿,转了一周后,第1个齿跟 ...

主要是滚涡轮前要计算一下,如果40 个齿,用12 的丝攻滚,螺距是1.5MM,轮子周长就是40*1.5=60MM 直径也就有了,安这个直径加工个底轮,滚齿一定是重合的。还有滚的时候第一次给进要果断,要大一点,要让底轮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看样子像是铝合金的,45#钢的再滚个瞧瞧。

轮子不是铝合金,就是45#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滚涡轮前要计算一下,如果40 个齿,用12 的丝攻滚,螺距是1.5MM,轮子周长就是40*1.5=60MM 直径也就 ...

高!

网友:
前些天还有人开帖说这种涡轮要怎么加工出来呢,大多数人对丝锥都是不屑的。呵呵。这回很多人都闭嘴了吧。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好东西,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整个铜的啊。

网友:
这个方法N年前“游走星际”就在车床上搞出来了。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第一齿和最后一齿重合的关键是底轮的直径
螺距固定+齿数固定=直径固定

网友:
丝锥能当滚刀用,省不少钱啊,高招

网友E:
牙距/兀=模数
直径=(齿数 2)*模数
这样计算轮子外径才准确
另外丝锥压力角为30,因为螺丝紧固件强度优先,而不是传却优先。这样的蜗杆蜗轮很快会磨损,蜗轮径向受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牙距/兀=模数
直径=(齿数 2)*模数
这样计算轮子外径才准确

你的计算是精确的,理论上是应该这样算的。我只从加工的角度进行计算的,以40个齿算,精确计算与我的估算轮子的直径差不到1丝。当然实际滚下来有一定的误差,因为直径小了,我想是否可以在底轮的园柱面上加工一个曲率为12的面,与丝锥相配合。如果这样应该有更好的包络。

网友:
滚的真不错。滚花轮也不用计算最后一个齿正好能咬合。这个道理大概就是这样把。

网友F:
这种做法让我大吃一惊啊,太厉害了吧

网友G:
做得真的很好,很完美,请问,蜗轮的固定轴就是用螺栓简易固定吗,不能精确定心,对蜗轮加工没有很大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做法让我大吃一惊啊,太厉害了吧

谢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得真的很好,很完美,请问,蜗轮的固定轴就是用螺栓简易固定吗,不能精确定心,对蜗轮加工没有很大影响吗 ...

固定轴是简易固定,但是螺丝在车床上走了一刀,加工过程中影响不大。

网友:
蜗轮还需要事先将端面车成12毫米的圆弧吗?

网友H:
涡轮滚的效果真不错,铜材料还更容易。

网友:
去年就在车床上用自己熔铸的铝饼试制了一个。效果还不错地。

楼主(2013-03-26):
引用 网友H:
涡轮滚的效果真不错,铜材料还更容易。

谢谢猴大侠,我都是向你学习的,你做的都是精品。

网友:
效果很好的说。赞一个…

网友:
高手 呵呵 滚得不错哦

网友:
这种做蜗轮法很简、很好!若有一个专用支承架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齿和最后一个齿重合很容易的,就是铣好后若不重合,就进一点级再铣,直至完全重合:定齿数也以样, ...

原來如此,受教了。

网友I(2014-02-01):
我用有机玻璃试着加工,滚出的齿数与计算有较大误差,是咋回事?

网友:
能铣伞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有机玻璃试着加工,滚出的齿数与计算有较大误差,是咋回事?

你是如何计算的?第一次给进要果断,要让底轮转动。

楼主:
伞齿不好做。

网友J:
胚料是平面的还是凹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计算的?第一次给进要果断,要让底轮转动。

我是根据绕线机上的100齿涡轮,测出直径后用比例法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胚料是平面的还是凹面的

平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胚料是平面的还是凹面的

凹面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什么钻夹?是用普通台钻改的吗?

网友:
这个以前弄过,因为没有同步机构,当时在同一个圆上加工齿数也会不一样,楼主是怎么加工自己想要的规格的呢

网友:
啃的不错。我啃过铝锭。没啃过45#钢。当时没敢啃。怕丝锥断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有须要时做一个看看

网友(2014-09-26):
引用 楼主:
你的计算是精确的,理论上是应该这样算的。我只从加工的角度进行计算的,以40个齿算,精确计算与我的估算 ...

我按此计算,怎么差0.8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计算是精确的,理论上是应该这样算的。我只从加工的角度进行计算的,以40个齿算,精确计算与我的估算 ...

我用有机玻璃试加工,齿数出入较大,加工180齿误差3至5齿,不知何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子看样子像是铝合金的,45#钢的再滚个瞧瞧。

看上去像是45#鋼的,呵呵 不信看排屑顏色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威武啊!滚得太漂亮了。必须顶!

网友(2014-11-24):
我用有机玻璃试做了一个,结果齿数不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计算的?第一次给进要果断,要让底轮转动。

我想做一个180齿的涡轮,计算直径85.86,怕不成功用有机玻璃试着滚下来,齿数相差好几个,是不是有机玻璃太软?谢谢!

网友:
楼主滚得好!
俺表示大吃一斤!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想做一个180齿的涡轮,计算直径85.86,怕不成功用有机玻璃试着滚下来,齿数相差好几个,是不是有机玻璃 ...

毛胚料的直径= 2x(R+1.08牙深)
180齿*模数=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滚的时候,这个涡轮是靠丝攻产生的力量而旋转的吗?

假如铣40个齿,转了一周后,第1个齿 ...

这个就需要计算的。圆的边长要刚好等于丝距的倍数。。

网友:
想让1和41对准的话,得根据公式计算好毛料的外圆,还有进刀深度,才能加工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毛胚料的直径= 2x(R+1.08牙深)180齿*模数=直径

先谢了!弱弱的问:是根据模数 、齿数计算出直径,然后取半径加牙深再乘2得出最终直径吗?再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毛胚料的直径= 2x(R+1.08牙深)180齿*模数=直径

按此计算应该:85.86÷2=42.93 ;  (42.93+1.08)×2=88.02

这样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按此计算应该:85.86÷2=42.93 ;  (42.93+1.08)×2=88.02

这样对吗?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0462&extra=&page=13
《滚铣蝸轮》
一根销子,一块长方料,最简单的夹具。滚出质量不错的蝸轮!
请你看这个网页的13页,楼主是zxhhxz 会很受启发

网友:
***(监控)看外国佬都这么干!连网都要翻

网友(2014-12-28):
滚得不错!!!!!!车床能滚吗?要是能就可以自己做涡轮了

网友:
不懂啊,不过看着做到好漂亮

网友L:
齿轮在托板上如何运动啊,有啥配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齿轮在托板上如何运动啊,有啥配件吗

没有,只要加个芯轴加点机油就可以了,
我不是在车床上做的,是在铣上做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只要加个芯轴加点机油就可以了,
我不是在车床上做的,是在铣上做的。

如何夹住此轮啊,洗完一点,用手转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何夹住此轮啊,洗完一点,用手转一下吗

它自己会转动的,不用手转,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自己会转动的,不用手转,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是一次进到尺寸还是分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自己会转动的,不用手转,你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