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可以用亚拓DFC吗?

楼主(2013-02-22):
风神50可以用亚拓DFC吗?

求解

网友:
想都别想

楼主:
真的 我一直很郁闷这个问题  我觉得风神机子不错 精度也还可以 飞了几次动作也很准  准备入手一个DFC 不知道 能不能通用

网友:
需要稍微改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 我一直很郁闷这个问题  我觉得风神机子不错 精度也还可以 飞了几次动作也很准  准备入手一个DFC 不知道 ...

上FBL吧,为啥要DFC呢,上雷虎或RJX的头子。

楼主:
DFC 好看啊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2013-03-25):
同问,求解答啊。

网友(2013-05-01):
DFC是舵机杀手

网友A:
为何DFC是舵机杀手

网友:
DFC, 谁用谁。。。。

网友(2013-06-29):
弱弱的 问下 什么是   DFC????

网友:
容易炸机

网友:
DFC是舵机直接推动十字盘,十字盘直接推动大桨摇臂。你说力是不是都吃在了舵机上呀。不像有混控臂的旋翼头,好歹有个杠杆帮你把力放大。

网友(2013-08-06):
引用 网友A:
为何DFC是舵机杀手

炸鸡后你就懂啦

网友B:
可以用,但是要把主轴改短,要保护舵机就用塑料舵盘,我就是用的DFC头,但没用DFC拉杆

网友:
可以吧。我见过哦

网友C:
我新买的亚拓600N DFC,是最近刚入模,为了选机一次性选好。资深模友推荐用亚拓,经过摸索自学,发现无副翼是有副翼的升级版。平衡靠的是电子控制,有些人很疑惑没有副翼怎么左右倾斜。带着这个问题我观察了一下,当AIL上下摆动时,(主桨与机身成十字放。)其中只有一个桨在上下摆动。如果在飞行中还是靠AIL与PIT混空,AIL螺距大于PIT,这时完成一个倾斜动作。在使用无副翼旋头时最好配上3GX,就是它取代了机械平衡,而且更加细腻。如果在加个APS悬停,你可以脱控了。可以去吃个便饭,再回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新买的亚拓600N DFC,是最近刚入模,为了选机一次性选好。资深模友推荐用亚拓,经过摸索自学,发现无副翼 ...

无副翼有参考的舵机,不是普通舵机就可以安装用的。我的是亚拓615共三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DFC是舵机杀手

其实无副翼结构对舵机要求都比较高,而且炸机对舵机的冲击都很大,从这一点来说DFC和FBL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很多人认为DFC不好,是因为没有单独的相位锁定装置,那两根拉杆的受力方向是有问题的,曾经出现过飞断拉杆的情况。后来十字盘的球头方向做了90度调整,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上DFC头一定要用DFC十字盘,传统的十字盘是危险的。关于舵机的问题,450这样的小飞机可以使用易碎舵臂用来炸机时保护舵机。大机一般不能使用这样的舵臂,强度不够,不过很多标准舵机的齿轮组里其中一个齿轮是塑料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保护性齿轮,炸机时会扫齿从而保护电机和电路板,换这个齿轮很便宜也很方便

网友(2013-10-10):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是要把主轴改短,要保护舵机就用塑料舵盘,我就是用的DFC头,但没用DFC拉杆

嘿嘿,和我的一样,原来的中联太高,要多丑就有多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