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5.8G图传屏幕闪屏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2-22):
大疆5.8G
图传
屏幕闪屏,谁知道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如果在头顶正上方爬升飞 把接收天线横着放试试。。。

网友B:
制式对吗?

网友C:
给屏幕 断电再上电看看

网友D:
屏幕闪,首先看频率是否真正对上了,然后看看发射端的天线是否拧紧了。还有屏幕的制式是否对的,如果您能传个视频看看,估计更好帮您分析一下

网友E:
我的大疆5.8图传以前也是这个问题,在地面上测试的时候没有问题,一起飞就闪屏(不管飞多高)。
后来才知道是屏幕信号弱就蓝屏的问题,在TB上搜的航拍专用监视器,就是那种信号弱时是雪花,不蓝屏的那种。
方法二,在接收端与屏幕之间加dvr录像板,我现在就用的这种方法,闪屏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但有时还是会闪一两下,分析发现还是信号不稳定造成的,还有就是云台舵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