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些450设置参数
蚕豆。

楼主(2013-02-22):
普通模式下的螺距,油门曲线,
陀螺仪
感度,和3D模式下的螺距,油门曲线,陀螺仪感度各是多少。感激不尽啊

网友A:
什么鸡 什么陀螺?

网友B:
这不是一搜一大堆吗…普通螺距不是一般都是-2 5 10嘛=.=
3D螺距基本都一直线,油门100 85 100之类的调啊=.=

网友C:
这个要自己调试

网友D:
这个要自己调试,,不同调的数据不一样,总螺距是一样,,普通-3,+5,+9, 3D,-9,0,+9,,,,,,
具体要用螺距尺量出来的

网友:
普通螺距是-5,0,11度....3D螺距是-11,0,11度...可以适当降低最小最大值之间的距离..看你手法和暴力程度了..
普通模式的油门就是0-50-100,,或者感觉太暴力了可以0-35-70..看你自己需要..ST-1模式70一条线的油门..ST-2模式100一条线的油门..这样就行了..
至于尾巴感度..要保证在尾巴不金鱼的前提下...尽量放大...这个需要你自己测试...因为机型不同..调机状态不同..感度数值肯定是不一样的..边飞边调吧..

网友E:
普通螺距:0,5,11.5 油门0 50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