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GPS问题

楼主(2013-02-23):
已经安上GPS,但是这个版本的软件中,GPS怎么没法变绿?需要改程序么?而且这个版本缺少很多下面的选项,谁能提供下面那个版本?

改了下GPS的代码,结果上传时出现一堆乱码......不懂怎么回事,头疼,求教~

已经弄好了!!!GPS已经工作,还需要慢慢调试~

网友:
帮LZ顶下,GPS绿了下面的选项就显示出来了吧,至于怎么变绿我也不清楚

网友A:
变绿表示开启。得从config里面选择相应gps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绿表示开启。得从config里面选择相应gps语句。

需要重新烧录关于GPS的语句?

网友B:
几个地方需要检查:
1,正确安装
2,软件中三段开关打开
3,固件中是否开启gps,这个需要更新下固件,10秒钟个事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地方需要检查:
1,正确安装
2,软件中三段开关打开

麻烦下,怎么改?
/**************************************************************************************/
  /***********************                  GPS                **************************/
  /**************************************************************************************/

    /* GPS using a SERIAL port
       only available on MEGA boards (this might be possible on 328 based boards in the future)
       if enabled, define here the Arduino Serial port number and the UART speed
       note: only the RX PIN is used, the GPS is not configured by multiwii
       the GPS must be configured to output GGA and RMC NMEA sentences (which is generally the default conf for most GPS devices)
       at least 5Hz update rate. uncomment the first line to select the GPS serial port of the arduino */
    //#define GPS_SERIAL 2 // should be 2 for flyduino v2. It's the serial port number on arduino MEGA
    #define GPS_BAUD   115200

    //#define GPS_PROMINI_SERIAL    57600 // Will Autosense if GPS is connected when ardu boots

    /* I2C GPS device made with an independant arduino + GPS device
       including some navigation functions
       contribution from EOSBandi   http://code.google.com/p/i2c-gps-nav/
       You have to use at least I2CGpsNav code r33 */
    //#define I2C_GPS

    /* I2C GPS device made with an indeedent ATTiny[24]313 + GPS device and
       optional sonar device.    https://github.com/wertarbyte/tiny-gps/ */
    /* get GPS data from Tiny-GPS */
    //#define TINY_GPS
    /* get sonar data from Tiny-GPS */
    //#define TINY_GPS_SONAR

    /* indicate a valid GPS fix with at least 5 satellites by flashing the LED? */
    #define GPS_LED_INDICATOR

    /* GPS data readed from OSD -- still need some more code to work */
    //#define GPS_FROM_OSD

    //#define USE_MSP_WP                           //Enables the MSP_WP command, which is used by WinGUI to display and log Home and Poshold positions
                                                //Uncomment it if you are planning to use WinGUI - Will cost +208 bytes of Flash

    //#define DONT_RESET_HOME_AT_ARM             // HOME position is reset at every arm, uncomment it to prohibit it (you can set home position with GyroCalibration)

    /* GPS navigation can control the heading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重新烧录关于GPS的语句?

必须的啊~这玩意不支持即插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的啊~这玩意不支持即插即用……

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

记不太清了
好像是去掉
//#define I2C_GPS
//#define TINY_GPS
前面的注释符

具体你百度下吧

楼主:
额 好的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绿表示开启。得从config里面选择相应gps语句。

改了下GPS的代码,结果上传时出现一堆乱码......不懂怎么回事,头疼,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下,怎么改?
/****************************************************************************** ...

  /**************************************************************************************/
  /***********************                  GPS                **************************/
  /**************************************************************************************/

    /* GPS using a SERIAL port
       if enabled, define here the Arduino Serial port number and the UART speed
       note: only the RX PIN is used in case of NMEA mode, the GPS is not configured by multiwii
       in NMEA mode the GPS must be configured to output GGA and RMC NMEA sentences (which is generally the default conf for most GPS devices)
       at least 5Hz update rate. uncomment the first line to select the GPS serial port of the arduino */
    #define GPS_SERIAL 2 // should be 2 for flyduino v2. It's the serial port number on arduino MEGA
    //#define GPS_BAUD   57600
    #define GPS_BAUD   115200

   /* GPS protocol
       NMEA  - Standard NMEA protocol GGA, GSA and RMC  sentences are needed
       UBLOX - U-Blox binary protocol, use the ublox config file (u-blox-config.ublox.txt) from the source tree
       MTK_BINARY16 and MTK_BINARY19 - MTK3329 chipset based GPS with DIYDrones binary firmware (v1.6 or v1.9)
       With UBLOX and MTK_BINARY you don't have to use GPS_FILTERING in multiwii code !!! */

    //#define NMEA
    #define UBLOX
    //#define MTK_BINARY16
    //#define MTK_BINARY19
    //#define INIT_MTK_GPS        // initialize MTK GPS for using selected speed, 5Hz update rate and GGA & RMC sentence or binary settings

    //#define GPS_PROMINI_SERIAL    57600 // Will Autosense if GPS is connected when ardu boots
      #define GPS_PROMINI_SERIAL    115200

    /* I2C GPS device made with an independant arduino + GPS device
       including some navigation functions
       contribution from EOSBandi   http://code.google.com/p/i2c-gps-nav/
       You have to use at least I2CGpsNav code r33 */
    //#define I2C_GPS

    /* I2C GPS device made with an indeedent ATTiny[24]313 + GPS device and
       optional sonar device.    https://github.com/wertarbyte/tiny-gps/ */
    /* get GPS data from Tiny-GPS */
    //#define TINY_GPS
    /* get sonar data from Tiny-GPS */
    //#define TINY_GPS_SONAR

    /* GPS data readed from Misio-OSD - GPS module connected to OSD, and MultiWii read GPS data from OSD - tested and working OK ! */
    //#define GPS_FROM_OSD

    /* indicate a valid GPS fix with at least 5 satellites by flashing the LED  - Modified by MIS - Using stable LED (YELLOW on CRIUS AIO) led work as sat number indicator
      - No GPS FIX -> LED blink at speed of incoming GPS frames
      - Fix and sat no. bellow 5 -> LED off
      - Fix and sat no. >= 5 -> LED blinks, one blink for 5 sat, two blinks for 6 sat, three for 7 ... */
    #define GPS_LED_INDICATOR

    #define USE_MSP_WP                        //Enables the MSP_WP command, which is used by WinGUI to display and log Home and Poshold positions

    //#define DONT_RESET_HOME_AT_ARM             // HOME position is reset at every arm, uncomment it to prohibit it (you can set home position with GyroCalibration)

    /* GPS navigation can control the heading */

    #define NAV_CONTROLS_HEADING       true      // copter faces toward the navigation point, maghold must be enabled for it
    #define NAV_TAIL_FIRST             false     // true - copter comes in with tail first
    #define NAV_SET_TAKEOFF_HEADING    true      // true - when copter arrives to home position it rotates it's head to takeoff direction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i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96f              //For Budapest Hungary.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5955775f

    #define GPS_LEAD_FILTER                      // Adds a forward predictive filterig to compensate gps lag. Code based on Jason Short's lead filter implementation

    #define GPS_FILTERING                        // add a 5 element moving average filter to GPS coordinates, helps eliminate gps noise but adds latency comment out to disable
    #define GPS_WP_RADIUS              200       // if we are within this distance to a waypoint then we consider it reached (distance is in cm)
    #define NAV_SLEW_RATE              30        // Adds a rate control to nav output, will smoothen out nav angle spikes

修改上传试试

网友D:
上传前使用自检功能查一下,存后再上传吧~

问题是我现在能把GPS那变红了!可是还是搜不到星~用u-center查到我那GPS模块应该是工作在38400波特的!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D:
可以了~看来是这块MWC的接口问题!还要指定接哪个的

网友:
MWC应该出个全功能版……

网友(2013-04-15):
引用 网友D:
上传前使用自检功能查一下,存后再上传吧~

问题是我现在能把GPS那变红了!可是还是搜不到星~用u-center查到 ...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正在调这个

网友:
唉,怎么说那出现的也是英文的报错提示,你怎么能说是乱码呢。

楼主你要说清楚你用的是什么板子。接的什么GPS,怎么接的。

MWC的GPS只要修改了代码,那个就会变绿,那些缺失的选项就会出来。和你接不接GPS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你正确的接上GPS才能看到搜星信息和定位信息。

================

改代码的时候,你要选择打开“MultiWii.ino”这个文件,然后config.h文件会自动一起打开。这个时候点击上传才能成功。

你好像是自己直接打开了config.h,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了~看来是这块MWC的接口问题!还要指定接哪个的

想请问前辈GPS的串口RX2TX2
是如何接在飞控板上
GPSRX2接在飞控板上的TX2上吗
还是
GPsRX2接在飞控板上的RX2
还真的搞不清楚耶
麻烦暸解前辈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请问前辈GPS的串口RX2与TX2是如何接在飞控板上是GPS的RX2接在飞控板上的TX2上吗还是GPs的RX2接在飞控板 ...

GPSRX接在飞控板上的TX2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GPS的RX接在飞控板上的TX2 ...

感謝你的解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请问前辈GPS的串口RX2与TX2是如何接在飞控板上是GPS的RX2接在飞控板上的TX2上吗还是GPs的RX2接在飞控板 ...

嗯!GPS上和飞控上的RX和TX是反接的!
也就是
GPS上的RX和TX
对应
飞控上的TX和RX

别的不变,然后试GPS时不接蓝牙调试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GPS上和飞控上的RX和TX是反接的!
也就是
GPS上的RX和TX

感謝你的解惑

再請問
GPS要試模塊是如何試法
我現在接上GPS後只出現藍燈(像有通電藍燈)
GUI裡打動作時都沒有出現綠燈(GPS回航)
這是飛控板沒有捉到GPS嗎
我的GPS是U-blox 6MGPS模块 我的飛控板是MWC MEGA飛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你的解惑

你用的GPS好像和我的差不多!

应该可以用这个软件

u-center

你度娘一下就懂!

然后用USB的刷机TTL端子接上你的GPS然后再接到电脑上!就可以配合这个软件搜星了!

进入那软件后.有个自动搜波特段的功能.点了后就能找到你的GPS的工作波特率.然后就可以把这波特率信息也写到MWC的GPS模块的波特代码里就差不多了!

需要注意的是.反正我那块MWC的板是只有第二端口可以接GPS.这个也可以在代码提示里说到!

==============
    #define GPS_SERIAL 2 // should be 2 for flyduino v2. It's the serial port number on arduino MEGA //自己度娘看看心里更有数
    #define GPS_BAUD 38400 //我那块GPS的工作波率
======================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i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96f              //For Budapest Hungary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1.866666666666667f  //这个是需要计算的!通过上面的网站和下面第二句的计算方法和你当地的所属东或西来计算
我记得坛子里有位大神有说过.我也是从那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你的解惑

咱俩的配置一样,我的GPS还没弄好,最近忙别的事呢,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你的解惑

只要你的代码里面配置了GPS, 配置窗口里面的GPS就会变绿。

GPS没有卫星信号的时候,不管你怎样操作遥控器上的开关,GPS Hold 和 GPS Home都无法激活。

网友(2013-05-20):
呵呵。按你的设置搞好了gps没信号问题了,谢谢哦

网友:
/**************************************************************************************/
  /***********************                  GPS                **************************/
  /**************************************************************************************/

    /* GPS using a SERIAL port
       if enabled, define here the Arduino Serial port number and the UART speed
       note: only the RX PIN is used in case of NMEA mode, the GPS is not configured by multiwii
       in NMEA mode the GPS must be configured to output GGA and RMC NMEA sentences (which is generally the default conf for most GPS devices)
       at least 5Hz update rate. uncomment the first line to select the GPS serial port of the arduino */
    #define GPS_SERIAL 2 // should be 2 for flyduino v2. It's the serial port number on arduino MEGA
    //#define GPS_BAUD   57600
    #define GPS_BAUD   38400

   /* GPS protocol
       NMEA  - Standard NMEA protocol GGA, GSA and RMC  sentences are needed
       UBLOX - U-Blox binary protocol, use the ublox config file (u-blox-config.ublox.txt) from the source tree
       MTK_BINARY16 and MTK_BINARY19 - MTK3329 chipset based GPS with DIYDrones binary firmware (v1.6 or v1.9)
       With UBLOX and MTK_BINARY you don't have to use GPS_FILTERING in multiwii code !!! */

    //#define NMEA
    #define UBLOX
    //#define MTK_BINARY16
    //#define MTK_BINARY19
    //#define INIT_MTK_GPS        // initialize MTK GPS for using selected speed, 5Hz update rate and GGA & RMC sentence or binary settings
这样改

网友:
/**************************************************************************************/
  /***********************                  GPS                **************************/
  /**************************************************************************************/

    /* GPS using a SERIAL port
       if enabled, define here the Arduino Serial port number and the UART speed
       note: only the RX PIN is used in case of NMEA mode, the GPS is not configured by multiwii
       in NMEA mode the GPS must be configured to output GGA and RMC NMEA sentences (which is generally the default conf for most GPS devices)
       at least 5Hz update rate. uncomment the first line to select the GPS serial port of the arduino */
    #define GPS_SERIAL 2 // should be 2 for flyduino v2. It's the serial port number on arduino MEGA
    //#define GPS_BAUD   57600
    #define GPS_BAUD   38400

   /* GPS protocol
       NMEA  - Standard NMEA protocol GGA, GSA and RMC  sentences are needed
       UBLOX - U-Blox binary protocol, use the ublox config file (u-blox-config.ublox.txt) from the source tree
       MTK_BINARY16 and MTK_BINARY19 - MTK3329 chipset based GPS with DIYDrones binary firmware (v1.6 or v1.9)
       With UBLOX and MTK_BINARY you don't have to use GPS_FILTERING in multiwii code !!! */

    //#define NMEA
    #define UBLOX
    //#define MTK_BINARY16
    //#define MTK_BINARY19
    //#define INIT_MTK_GPS        // initialize MTK GPS for using selected speed, 5Hz update rate and GGA & RMC sentence or binary settings
我的是这样改的 几个地方要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