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3-02-23):
自己装的雕刻机最近经常出现Y轴原点偏离的情况,各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检查Y轴丝杆座是否松动、Y轴丝杆轴承固定螺丝是否松动、Y轴联轴器紧固螺丝是否松动

楼主:
都检查了没有松动,雕刻过程中出现停顿然后Y轴就偏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对换一下驱动器。

网友A:
雕刻机停止运动后,不能停电,否则会移位。如果不是停电导致,则可能是丢步了,丢步原因可能有干扰(比如洗衣机等大电流电机频繁通断导致电源干扰)、负荷阻力过大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停止运动后,不能停电,否则会移位。如果不是停电导致,则可能是丢步了,丢步原因可能有干扰(比如洗 ...

谢谢,变频干扰也会丢步吗

网友:
变频器干扰也很大。。